悬停要一直打右舵不松开吗?一松开就左偏去了~~

楼主(2012-03-04):
悬停要一直打右舵不松开吗?一松开就左偏去了~~

网友:
你不知道有微调这个功能吗

网友A:
要经常修正 但不至于一直右舵

网友B:
用微调 按反方向调就行了

网友C:
修是肯定的····但也不至于一直按着啊·

网友D:
说动微调的,不要误导别人好不好。。。你正飞微调爽了。倒飞的时候咋整?一辈子不翻的当我没说。。。

网友E:
得调一调微调了。。

网友F:
需要间断打右舵修正,但要靠一直保持右舵的话就不正常了,说明十字盘不平,左倾斜了,LZ好好检查下悬停油门下的斜盘是否是水平的。不能靠微调修正,调机时要注意不论哪个飞行模式下不打舵时十字盘都要保持水平!

网友G:
调微调只是权宜之计。根本解决方案是重新调整十字盘水平,找个水平测量座套上,从最低点到最高点连续测量,看看是连续不平还是哪个位置不平,通过调整拉杆长度和控里面的舵机行程来解决问题,如果还是做不到,那就要考虑这三个舵机是否该退休了。

网友H:
右側风很大

网友:
直升机调试一辈子用不着控面板上的微调! 十字盘没有绝对水平,调试好即可

网友I:
嗯,我感觉也是楼主的飞机十字盘不平吧!

网友J:
我觉得微调对直机来说是没有用的功能(单个舵机微调那个很必要)
调平是最重要的

网友K:
如果是方向舵的话那就是锁尾问题了

网友:
居然说微调~~911 260等四通机是可以微调。六通还是好好调十字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动微调的,不要误导别人好不好。。。你正飞微调爽了。倒飞的时候咋整?一辈子不翻的当我没说。。。
 说的是阳台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动微调的,不要误导别人好不好。。。你正飞微调爽了。倒飞的时候咋整?一辈子不翻的当我没说。。。

唔哈哈,我要翻,我迟早要翻!

网友:
这个偏原因很多。。。但是不要用微调。

网友:
楼上该说的都说了,我就打酱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