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00DFC 安装问题???

楼主(2012-03-04):
我的700E 未把DFC球头螺丝拧到底
不知道可以吗 如果要拧到底 调试水平
怎么调试啊,请高手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
我没有DFC,但是觉得这两个球头扣是要拧到底的,否则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十字盘调水平我有一个土办法,特别适用于无副翼机型,具体方式是:先使所有摇杆居中,油门和螺距曲线都是直线,把当前要调整的桨所对应的连杆下方的球头扣,依次对准十字盘的三个支点,在每个支点处调整对应舵机的subtrim,直到桨距为零,这时的十字盘就是水平的。这个方法对螺距尺精度要求高,最好是数字尺。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要不怎么调大桨零度?

网友:
肯定有一些余量的,否则的话无法调整双桨了

网友:
遥控器螺距曲线默认45度斜线时,推油门杆到中点50%,调节球头扣长度让大桨=0度螺距即可,两边要同等长度哦,如果是3GX的话记得要到DIR模式再调试

楼主:
千红 我在弱弱的问一句 球头扣必须拧到低是吗???

网友:
长度根据实际调整即可,只是不要拧的太浅了(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太浅的)

网友:
垫两个胶圈再锁进去。

网友:
貌似好麻烦

网友:
DFC兩只球頭扣不一定要完全鎖到底

說DFC麻煩是反話吧!
結構越簡單調整越容易安全性越高,DFC結構改裝只鎖兩個球頭扣,比一般的要鎖十幾個球頭扣還簡解 簡單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