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要设置什么曲线 xg7

楼主(2012-03-04):
f3p要设置什么曲线 xg7

网友:
我知道的有:
各舵面中点“轻柔”曲线。
侧飞混控曲线。

楼主:
具体怎么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搞啊

这么久居然没一个老鸟来说说?真是不关心新人! 我之所以这么久也没回复,是因为我也是新手,我也是菜鸟。水平有限,万一说错了耽搁楼主的远大前程,就不好了。
既然没有老鸟来。那我就说说。 纯属新手观点,可能有错的,或不全面的地方,LZ多多包涵。
一,各舵面“轻柔”曲线。 其实就是调EXP。让各舵面曲线在中点位置更平缓,斜率不要那么大。 这样做一方面精准顺滑操作(不会稍微动一下拨杆,飞机就猛地动一下),需要暴力飞行时,就猛拨杆就行了。(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二,侧飞混控曲线。 侧飞时,由于各种原因,很可能飞机无法稳定,会向某个方向倾斜。(一般会慢慢变平飞)当然可以手动副翼纠正,但是总感觉不爽。怎么办呢? 就可以用混控(方向舵混控副翼) ,让侧飞时,副翼有一个微小的滚动力矩抵消飞机的倾斜。这样飞机侧飞时就很省心了。(只动方向舵即可,不用老手动副翼纠正) 居然说这样弄并不会影响平飞。因为直飞时,副翼并没有动, 方向舵转弯时,副翼本来就有一个比较大倾斜力矩,混控产生的微小力矩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恩受教了

网友(2012-04-25):
另外,还有一个 尾舵混控升降
适用于侧飞会跑偏的飞机。

网友:
不过,侧飞会跑偏,说明可能原来飞机没挑整好,所以给了升降的微调……导致飞机跑偏。

网友:
受益不浅

网友A:
可惜xg7没油门曲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飞行习惯不同,新手不建议设置曲线。有了良好的基础再说吧,后期要根据需要有针对性的去设置相应的曲线。

网友(2012-12-07):
引用 网友A:
可惜xg7没油门曲线

竟然没有油门曲线?我才收了一个,我以为有的,这个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