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内部用什么清洗

楼主(2012-03-04):
请教各位模友,甲醇发动机拆开以后发动机内部应该用什么清洗呢?

网友:
买瓶化油器清洗剂喷喷就好了,汽车维修保养店都有卖。

网友:
无水乙醇

网友:
去渍油————WD40————事后油

网友:
你想洗什么,我都用甲醇洗、

网友:
甲醇也行,我一直在用。

网友A:
发动机 内部一般不要经常清洗,在一个星期内点燃一次,就正常啦。只有换轴承的时候,顺便洗一洗。你越把发动机当仙人,它越不给力``

网友(2012-04-06):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 内部一般不要经常清洗,在一个星期内点燃一次,就正常啦。只有换轴承的时候,顺便洗一洗。你越把发动机当仙人,它越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