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正负螺距不对称

楼主(2012-03-04):
调机时发现的,我是改小三个斜盘舵机的上行程解决的。
外面下雨,画个图看看是怎么回事。

行程一样,螺距会有偏差

行程一样,螺距会有偏差

要螺距一样,上行程要小些

要螺距一样,上行程要小些

网友A:
看看老羊的帖子,你三个斜盘舵机连杆要调整一下!

网友:
0.35度。。不用纠结吧。。。。

网友:
0.35°

网友B:
这些通过螺距曲线解决。。。pit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老羊的帖子,你三个斜盘舵机连杆要调整一下!

和斜盘舵机连杆没关系,无副翼的桨夹连杆是斜的,注定正负螺距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通过螺距曲线解决。。。pit曲线。。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

是啊,现在智能遥控器不就是代替人思考么。

网友C:
要我就忽视那0.3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我就忽视那0.35

我也会忽视~

楼主:
斜盘没动,遥控器上参数也没动,换无副翼头子定正负最大螺距时发现差得太远了,0.35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由于虚位等原因反映到螺距尺上很明显。
其实飞起来正负最大螺距差个2度也没关系,个人喜好吧。

网友:
真专业,0.35都不放过~

网友:
普通的螺距尺精度没那么高,同一个螺距,每次测量的值也很难完全一样。

网友:
这精确度,是怎么量出来的,说说。

网友D:
 LZ肯定是学机械的,0.35度都不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肯定是学机械的,0.35度都不放过

没办法,职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