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说说尾舵机正常工作的状态吗

楼主(2012-03-04):
我推动副翼的时候 斜盘
舵机
会很灵活的动 而且会有规律的吱吱吱吱的响 可是推动左右的时候{也就是方向}尾舵机的声音很不对 跟斜盘舵机完全不是一种声音 而且动的幅度也特别小 这是不是尾舵机有问题啊 但是每次开控接上电源尾舵机会回中 而且会大幅度的吱吱吱动几下应该是复位把 之后的左右动的声音跟之前刚开机的时候尾舵机的声音完全就不一样了 怎么办啊 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要想解决,想去潜水! 没问题的,尾舵机有行程闲置的,一般比斜盘行程要小,正常,一般陀螺仪上电都会自检然后尾舵机动作然后回中,正常的动作。自检完毕以后如果在锁尾模式,尾舵机是不会自动回中的,正常。

网友B:
拍段视频 再说问题 帮你解决的人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