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318A一推油门就左转

楼主(2012-03-04):
一推油门就左转 慢慢的转 微调不好使 一起来就感觉想飞机失控了样子。 怎么办啊。

网友A:
检查尾中立点

网友B:
本来对九鹰的印象不错的,就为了这318,让我对九鹰无语了。

网友C:
没有厂家会帮你调到十全十美出厂的,模型是个十分个性化的东西,到手之后肯定都是要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去调整很多设置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陀螺仪的中立点没在最准确的位置上,根据说明书打开机壳用小螺丝刀调整一下旋钮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检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