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漂亮的显微镜架子,能不能改个小铣啊

楼主(2012-03-04):
各位高人,机头怎么弄啊

楼主:
架子是朋友单位捡的 行程小了点,50*15 ,上面是可以旋转的

网友:
可以把这个手动的拆了。。

淘宝上找一个50 50 的十字滑台放下面。。

就是不知道尺寸是否匹配。。

网友:
这个台子。。。会要馋来一地的口水的

网友A:
太小了
没用

送俺给你保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
没用

送俺给你保管吧

网友:
来看楼上头像的

来看楼上头像的

网友B:
这显微镜跟我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显微镜跟我的一模一样。

完整的吗?上个图看看呗

网友C:
这个很好改哦,可以做一个跟台钻一样的机头

网友:
不错啊。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好改哦,可以做一个跟台钻一样的机头

升降该怎么搞?

楼主:
沉得好快

网友:
最好用   工具显微镜   这个有 刚性吗

网友D:
15J/15JE测量显微镜 工具显微镜

测量工作台:
直径120mm, XY轴移动范围50mm x 13mm,转动范围0度-360度,刻度盘之分度值1度, 刻度盘游标读数值: 6’

这东西新的要三千+

网友E:
这个不能改小铣,它里面有自动消间隙的弹簧,稍一受力就会动,没有 刚性,是工具显微镜的工作台,用他做个小台钻还差不多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不过没底下的反光镜,成色也没这个好。
工作台x方向是梯型丝杆,手轮摇的,y方向是弹簧回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能改小铣,它里面有自动消间隙的弹簧,稍一受力就会动,没有 刚性,是工具显微镜的工作台,用他做个小台钻还差不多

纵向是这样的,横向应该可以,我想铣的话就横向,纵向可以旋转90度解决,正好上面有个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J/15JE测量显微镜 工具显微镜

测量工作台:
直径120mm, XY轴移动范围50mm x 13mm,转动范围0度-360度,刻度盘之分度值1度, 刻度盘游标读数值: 6’

这东西新的要三千+

搜到了完整图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铣的时候横向也要受力的。。。
纵向是这样的,横向应该可以,我想铣的话就横向,纵向可以旋转90度解决,正好上面有个转盘

网友:
等看成品!

楼主:
各位兄弟多给点建议啊

网友:
六楼头像 看着舒服

网友(2013-01-21):
到淘宝去卖掉,然后直接换个200元的台钻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