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两个大东西到了,,,,为了大通孔啊为了大通孔~~~

楼主(2012-03-04):
呵呵。。。

两个轴承啦。。。。

内径100的轴承,,,为大通孔准备的。。。。

希望别太让我失望。。。

真重,,几公斤。。。

真大,,,可以把80卡盘整个套进去。。。。。

楼主:
THK的

THK的  ,,,

新的买不起,,,淘两个拆机的。。。

楼主:
货真价实的内径100mm

货真价实的内径100mm

网友:
改车床?赶快收手吧

网友:
干嘛用的?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两个

网友A:
交叉滚子轴承?速度上不去的啊,多少一个收的?

网友B:
这钟改车床 :funk: :funk:

很快烧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滚子轴承?速度上不去的啊,多少一个收的?

160一个。。。淘宝上能找到最便宜的了。。

这玩意很顺滑的,,网上也没说不能高速运转啊,,,我只要一千多转就行了。。。

实在不能用的话,,,我留着做旋转盘算了。。给铣床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钟改车床 :funk: :funk:

很快烧轴承的。

这个,,一千多转都不可以么??

网友B:
这种轴承一般配减速器用大约是100:1或者50:1的用,

算下来3000转输入 ,3000/50=60转/分钟。 正常工作平均才60转1分钟左右。

按你那个1000多转的算法。
按滚子,半径60mm算, 60mmX60mmX3.14X1000转 = 11304000 mm/分钟线速度 ,即 11304米/分钟线速度。
11304米/分钟线速度,不知道除了烧轴承还有什么。

网友:
这么的啊尺寸的  0618那个身板不要给捅烂了 上床要 和谐

网友:
该旋转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轴承一般配减速器用大约是100:1或者50:1的用,

算下来3000转输入 ,3000/50=60转/分钟。 正常工作平均才60转1分钟左右。

按你那个1000多转的算法。
按滚子,半径60mm算, 60mmX60mmX3.14X1000转 = 11304 ...

悲剧啊。。。。

网友:
真想看看成果。

网友:
100内径的1000多转。。开玩笑咯。。。20MM的一千转还差不多

网友:
太大了直径188

网友:
叫个滚动轴承1000多转就就问题.铜套都能达到2000多.小日本30年代的电动机都是铜套地.到现在还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
小日本2战 时期盖的炮楼    汶川地震 都没事           不该出问题的出 问题     改出问题的没事

网友:
凤凰卫视   播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轴承一般配减速器用大约是100:1或者50:1的用,

算下来3000转输入 ,3000/50=60转/分钟。 正常工作平均才60转1分钟左右。

按你那个1000多转的算法。
按滚子,半径60mm算, 60mmX60mmX3.14X1000转 = 11304 ...

俺在THK官网找到资料了。。
THK的交叉滚子轴承的DN值都是80000(脂) 100000(油)
DN值就是轴承内径乘以转速得到的数据,,
所以我这个轴承的极限转速为800(脂)  1000(油)
还是不够用。。

算了。。留着当转盘用吧。。

网友C:
 做分度不错啊

网友D:
短圆柱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分度不错啊

嗯,,只能留着做旋转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圆柱轴承?

应该是交叉滚子轴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轴承一般配减速器用大约是100:1或者50:1的用,

算下来3000转输入 ,3000/50=60转/分钟。 正常工作平均才60转1分钟左右。

按你那个1000多转的算法。
按滚子,半径60mm算, 60mmX60mmX3.14X1000转 = 11304 ...

哥们,算法不对呀,面积的公式算周长,
应该是120X3.14X1000=376.8M/分,差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算法不对呀,面积的公式算周长,
应该是120X3.14X1000=376.8M/分,差的太多了。

嗯。是算错了。

网友F:
想不明白你要那么高转速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不明白你要那么高转速干什么

这个。。。一千多转不算太高要求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什么要大通孔?

管件。。。
为了方便从卡盘屁股后面自动进料。。
也是为了省料

网友:
标题

脑袋决定屁股的事,马鞍床除外,否则装上也没有办法夹得了。

网友(2012-05-20):
放桌子上做个转桌,吃饭夹菜方便

网友:
感觉很多人都是恨不得弄台仪表车来车航母曲轴。 多大级别的床干多大的件,都是有设计要求的,非要挑战极限。 机械这东西是很严谨的,不是挑战吉尼斯记录。

网友:
应该可以吧,本身大直径工件车削时,转速也不能高。估计最高也就4-5百转的车削速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