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大风 + 大飞场 + 全油门升高 + 自由落体 + 花牌电调疑问

楼主(2012-03-04):
来西安很长时间了,一直都没有去过去大的飞场,经过深入潜水,决定去未央宫试飞。到了一看,我靠,地方挺大,比我之前飞的的小草坪大了估计20倍,美中不足的是的
风有点大,本来想练习航线,但是发现控制对位悬停都有点困难,于是就随便乱飞。地方大了就是不一样,不用考虑刹车,升降一推,飞机使劲超前冲,我考,太过瘾了,
飞了一会儿有点无聊了,路人常问的一个问题进入我的大脑,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直接把油门直接推到最高,看着飞机嗖的不见了,我靠,有点慌了,赶紧收油门,
慌乱中就见一个小黑点砸到地上,就在落地的一瞬间我下意识的打了HOLD,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心里竟然有点激动,可能是第一次这么高的炸鸡。赶紧过去确认损失:
旋翼头变形严重(整个报废掉了) + 尾管 + 脚架裂开但是还能用 + 520没动静 + 新头罩大面积掉漆!
炸完我回想过程,好像在急速坠落的时候我推了油门,飞机还是掉了下来,飞行之前花牌电调曾经告警说启动失败,我重新设定了油门行程,之前设置的都是快速油门响应,
感觉炸鸡的那次飞行油门响应有点肉,不知道是不是花牌电调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后必须重新设置其他的参数?另外花牌电调设置卡的质量不敢恭维,左下角的那个按键本来
就不太灵便,昨天干脆卡死不能用了,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没有能够详细的检查电调参数,请问这个怎么搞,是不是自己买个按键换上去就可以了?
说一下飞机的配置 山寨450C + DS410 + GP780 + DS520 + 花牌45A + 红豹450电机 + DSX11,机身是朋友给的,新手联系挺稳!

网友A:
是来看炸机图的没看到。顶个

网友:
理论上重设过油门行程就清零了  但是我也有重设没清的情况-  -

网友:
花牌我认为唯一的缺点是。。。HOLD打开后再次关闭。。启动速度就会和起飞是启动一样。。缓启。。。
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清零是指的其他的设置清零吗?也就是说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后,所有其他的设置都没有了 ?就目前来看我的电调好像很容易启动失败,经常需要设置油门行程啊,

楼主:
感觉不是很好用啊,我之前用35X的,现在有点怀念了,

网友:
我是来看传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清零是指的其他的设置清零吗?也就是说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后,所有其他的设置都没有了 ?就目前来看我的电调好像很容易启动失败,经常需要设置油门行程啊,

如果经常出现启动失败的6声叫声, 说明进角设置不匹配。 加大进角度数就OK !
另外,设置缓启动后。油门归0 或者熄火后,再次打开油门,电调会再次以缓启动方式启动!
这个不是说产品缺 陷, 而是基本上大多数电调都是这样的!
关于清初故障声。操作为:  油门最大, 接电,听到连续叫声后,拔电。
此时设置内容不会变, 只是单纯的清除报警声!

网友:
呵呵,LZ想试试一飞冲天的感觉。

楼主:
炸鸡后照了照片的,今天网络不好,明天给大家看我的炸鸡照, 。关于花牌电调,从 楼上说的来看,如果重新设置油门行程,那么所有参数就会重置;如果只是想消除告警,全油门上电,在飞机还在滴滴的时候就下电就可以了,还是学到不少东西,呵呵!还有老高,电调设置卡上的按钮坏了买个一样的换上去是不是就可以了?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经常出现启动失败的6声叫声, 说明进角设置不匹配。 加大进角度数就OK !
另外,设置缓启动后。油门归0 或者熄火后,再次打开油门,电调会再次以缓启动方式启动!
这个不是说产品缺 陷, 而是基本上大多数电 ...

设置缓启动后。油门归0 或者熄火后,再次打开油门,电调会再次以缓启动方式启动!

这点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设计,我记得之前用好盈还是亚拓的,说明书清楚说过,起飞以后,熄火或者油门为0之后几秒内再启动,是不会以缓启动方式启动的,会自动为快速启动。

网友:
在马达停转前,再次启动,电调会以迅速启动的速度来加速电机!
但是如果马达已经停转了,那么再启动时,就会以缓启动方式了!

网友:
坐等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来看炸机图的没看到。顶个

楼主:
把图片当作附件发了,炸鸡图,请阅!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075e73d-6793-11e1-83d9-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0c0d8ca-6793-11e1-851f-0015c55db73d/
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