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晚,再次莫名出现】请问有哪位朋友的X650-V4不会抽筋啊(与厂家交涉直播)

楼主(2012-03-04):
今天v4装好首飞,起飞后,过差不多20秒左右,2、4臂跟抽筋似的狂抖,过一会就好了,但一会又抽筋了
而且再抖的时候自己还慢慢爬升
设置是使用的默认设置
遥控通道已经校准
FC1212-P和AHRS-v2的硬件
jr 9x2+10ds的接收
烦请大家支招

——————我是分割线——————

下午找了时间去飞了,降落烧暴力了点,脚架竟然就断了,很无语,实在没法说
好不容易拍了视频,由于其他原因就剪了这么一点,别说看不清楚
这次拍的时候抖的还不厉害,不过很明显爬升很高也很快,如果看不出抖的话,听电机的声音也能听出来

——————我是分割线——————

最近看到厂家调整服务,觉得服务不错才入手x650 v8
没想到到手就这样

2月5日上午与客服联系,客服给出2个建议
1、交换1、3与2、4的电机检查是否存在问题
验证:更改电机+电调顺序,以前1(A)、2(B)、3(C)、4(D)顺序的现在改为1(B)、2(C)、3(D)、4(A),以下面2的方式验证,结果意料之中,还是1(B)、3(D)臂震动

2、托举半空,油门至悬停状态,检查是否存在问题
验证:同样存在问题,可以判断绝对不是震动产生的
综上所述。。。。。
——————我是分割线——————

21:16 厂家客服刚看到帖子后主动与我Q联系,排查问题

让我贴图检查ahrs的调参图像,新品链接调参软件运行如下:

客服认为“红的和绿的漂出去了”,一开始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让我重新校准ahrs
校准过程约1个小时,调平很郁闷,此处略去N个字及心情及想骂人的话

校准以后,如图,本以为还是不行(用的自制水平测试仪),结果客服说是合适的

验证:采用上述方法2的手法,基本(初步)解决问题,具体详细待周末试飞检查(如果平时有时间也会尽快试验)
看到第26楼朋友的反映的问题,与客服沟通,至目前为止还未有答复,明天跟进(不过还是要赞一下这么晚还在帮忙解决的管经理

——————我是分割线——————
如何校准呢?下面引入官方的内容(地址:http://wiki.xaircraft.com/zh-cn/How_To:Calibrate_AHRS-S_V2
要判断AHRS是否需要进行校准,可以连接到XAircraft Center软件,在AHRS界面中运行示波器几分钟,只选择俯仰、横滚和旋转角速度,并在运行过程中没有任何震动的干扰。

这三条线应该在0的上下波动,如果某些线一直在0线之上或0线以下,比如5上下波动,这个时候就需要对AHRS-S V2进行校准。如下图是需要重新校准的:

(红线圈出的平均值分别为2和-2.5,正常的平均值应该在+/-0.6之间。)
下 载 AHRS-S V2 Tuner
AHRS-S V2 Tuner下 载地址:
AHRS-S V2 Tuner.exe
第一步: 升级AHRS-S V2
校准AHRS-S V2需要使用专用的固件:
AHRS-S V2 for Calibration.xfw
在XAircraft Center软件的固件升级界面中选择离线升级,并您的电脑中浏览这个专用固件。
第二步: 校准AHRS-S V2
运行"AHRS-S V2 Tuner.exe",依照提示步骤进行校准。
注意事项:
在校准前需要保证AHRS是水平放置的,建议使用气泡水平仪来保证AHRS的水平。
在校准过程中避免任何的震动。
第三步: 重新升级AHRS-S V2至最新的固件
AHRS-S V2校准完成之后,您需要再次升级AHRS-S V2至最新的固件。

——————我是分割线——————
关于第26楼朋友的反映的问题 ,与客服沟通过
本周固件发布(希望兑现,已经等待漫长过程。。。

固件将在软件上加入校准功能,起飞前自动校准(但愿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得知,调参软件也将会因此有点改变

尽管厂家的一直在努力,魔友们也能看得见,但产品的问题一直在出现,希望厂家能正视问题积极改进,不要再忽悠魔友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让魔友们一等再等,加之现在售后解决问题的客服不多,魔友遇到问题当然心急,而厂家也不出来说话,当然心如死灰,故而弃之而投到其他。。。如果我的问题将存在,长时间的存在,本人也将舍弃,真心希望厂家的每次发售能认真对待,不要再像这个产品(说难听点就是早产儿,拿客户当试验品),也希望厂家更变不仅仅是网站的改变,希望产品品质也能改变。

——————我是分割线——————
等待新的固件同时将择日试飞重新校准的AHRS-V2,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是分割线——————

21:16
想到昨晚校准飞控,今天可以休息一下电影,电影琢磨ahrs不会

什么不说,上电测试,果然,了。。。。上图

无奈了,XA厂家你们仔细看一下,彻彻底底你们产品问题,较准好自己了。。。
等待解决
厂家客服就出固件

——————我是分割线——————

!!!本人将本着事实求是的态度反馈事件处理状态,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
和我的症状一样啊,飞一小会会抖。过会飞不抖了,再飞……又抖了!!
总之不知还是硬件还是固件的原因,P+V2人格超不稳定!!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不是个案
希望xa厂家出来解释,谢谢

网友:
一样一样的,偶尔感冒一下,打个寒蝉,有风更厉害。希望厂家尽快解决

网友:
这个情况算好的

以前-S这样抽过,现在V2会一直抽,不间断的…

网友A:
看看你们的input11和12上有没有插着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们的input11和12上有没有插着什么东西

会有影响吗,插着UB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有影响吗,插着UBEC。

你拔了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们的input11和12上有没有插着什么东西

没插任何东西,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插任何东西,谢谢

给你鸡鸡飞的时候拍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鸡鸡飞的时候拍个视频

一个人飞...
看下次有没有人飞帮忙拍照

楼主:
已上视频,请指导

网友B:
对了,就是这种情况。楼主可以试下拨掉GPS气压一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就是这种情况。楼主可以试下拨掉GPS气压一体试试

我只接了p和v2啊,其他什么gps,什么气压,什么罗盘等等的都没有啊

网友:
以前-S也出现过这种问题,电机,电调全换了,还是照样,然后换购换了RE飞控,然后 把机架重新调了调,就没这种情况了

网友C:
真不敢买XA了,还不如兔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敢买XA了,还不如兔子

真悲催~~~
谢谢各位帮顶支招

网友D:
XA的特色。
基本上是振动引起的。
你要把振动过滤得非常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XA的特色。
基本上是振动引起的。
你要把振动过滤得非常好才行。

如果真的如这位兄台所说,应该也不是我们客户把震动处理好吧。。。
桨是原厂的,桨不平,不能由客户来配平吧
设备不防震,也不能由客户来买单吧
所以,厂家做好产品才是硬道理,昨天跟我说是周一有新固件出来再看
难道我买的东西有问题就客户自己兜着?
厂家的固件不出来,客户就得在家里“吊机”
这次的软件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能因为厂家东西的不成熟就由客户自己来承担吧
本对xa的印象不错,
现在很失望,本人将继续交涉

网友:
嗯,我从换购到现在一直在失望着!
XA似乎把惊喜留给了买得起大机架和啊专业航拍什么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如这位兄台所说,应该也不是我们客户把震动处理好吧。。。
桨是原厂的,桨不平,不能由客户来配平吧
设备不防震,也不能由客户来买单吧
所以,厂家做好产品才是硬道理,昨天跟我说是周一有新固件出来再 ...

如果都是原厂配置就真的不知道咋回事了,不过肯定的是问题来自于飞控的性能。
如果你直接更换WKM试试,立马解决问题,有95%机会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都是原厂配置就真的不知道咋回事了,不过肯定的是问题来自于飞控的性能。
如果你直接更换WKM试试,立马解决问题,有95%机会能解决问题。

现在不是我认识不到问题所在,是厂家不这么认为呀
如果不缺米,何止是wkm飞控,所以东西都来几套白色给兄弟们呀
现在是发现问题,目的是解决问题,既然厂家不承认东西有问题,那就按照厂家的意思去做,等拖到新固件出来再说吧
到目前为止,心里是哇凉哇凉的

楼主:
更新验证顶起

网友E:
我-S 飞着飞着还点头呢   飞着飞着突然就点头的抽动没有规律 而且不是每次都抽动    和你视频的声音是一样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听了群里的一个叫井振的哥们好像是厂家的售后吧  重新校准了一下AHRS 和遥控器  但飞着飞着又出现了这种情况! 不知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S 飞着飞着还点头呢   飞着飞着突然就点头的抽动没有规律 而且不是每次都抽动    和你视频的声音是一样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听了群里的一个叫井振的哥们好像是厂家的售后吧  重新校准了一下AHRS 和遥控器  但飞着 ...

基本解决问题了,现在担心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更新并顶帖

楼主:
更新校准方法
顺便顶帖

楼主:
再次发现问题,继续顶帖

网友F:
还是再等等吧,技术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有结果;本人也是做设计的,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会有瑕疵,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设计的时候就得有所取舍。稳了,可能反应就会慢;反应快了,就会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再等等吧,技术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有结果;本人也是做设计的,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会有瑕疵,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设计的时候就得有所取舍。稳了,可能反应就会慢;反应快了,就会不太稳定。

我能理解,既然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把普遍存在问题的固件发布呢?
大家都能看出,这个不是个案,是通病
厂家在测试的时候难道没有遇到吗,到消费者手上就暴露出来了吗?
当我们在理解厂家开发的时候,厂家在理解我们消费者吗?
无非就是再加钱换购新产品(甚至新产品也有问题)。。。

网友:
連基本的都做不到,談不上優化,有問題的產品是不應該發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理解,既然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把普遍存在问题的固件发布呢?
大家都能看出,这个不是个案,是通病
厂家在测试的时候难道没有遇到吗,到消费者手上就暴露出来了吗?
当我们在理解厂家开发的时候,厂家在理解 ...

   全對

网友:
我的-P+V2虽已返厂一次,但目前除了等新固件,好像也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希望新固件不要让模友造成更大的失望。

网友F:
各大汽车厂也还有召回的制度呢,呵呵
当然,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确实比较难接受。但现实是任何新产品出来都会有潜在未发现的问题,只有等到大规模的量产后才能发现。
我仅是站在技术开发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各位都消消火,我订的P也还没到呢

网友:
我在想一个大家都想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大汽车厂也还有召回的制度呢,呵呵
当然,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确实比较难接受。但现实是任何新产品出来都会有潜在未发现的问题,只有等到大规模的量产后才能发现。
我仅是站在技术开发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 ...

可厂家召回了吗?
召回后解决问题了吗?
解决一个问题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产品只是为了公司利益而产生的早产儿
让广大消费者去当小白鼠
然后再消费者掏钱换购新产品。。。

网友:
这下心里好过一点,有人也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大汽车厂也还有召回的制度呢,呵呵
当然,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确实比较难接受。但现实是任何新产品出来都会有潜在未发现的问题,只有等到大规模的量产后才能发现。
我仅是站在技术开发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 ...

上P後再說吧!

网友F:
 主要XA这两个P憋得太久,又没人出来吱一声。
大家也都憋着股闷气,还是得等P放出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XA这两个P憋得太久,又没人出来吱一声。
大家也都憋着股闷气,还是得等P放出来再说

就是P放出来了,还不是一样要消费者买单
凭什么要消费者自己掏钱来弥补厂家开发的缺 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P放出来了,还不是一样要消费者买单
凭什么要消费者自己掏钱来弥补厂家开发的缺 陷?

看来楼主只能和XA打官司索赔,然后换别家的玩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只能和XA打官司索赔,然后换别家的玩 。

我相信应该不会走这么极端的途径吧
我发这个帖的目的,一方面争取自己的利益(如果不发的话,估计没人理我,臆想啊),另一方也让大家见证Xa的厂家还是在努力解决问题的,给广大xa的国内客户一个定心丸,觉得是有售后的
至于能不能让多数的国内消费者满意,就看xa的厂家自己的态度了
都是给双方的一个机会,给一个双方都能理解双方的时间,而我就当国内消费者的见证者罢了(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相信XA的厂家也不至于无赖到需要消费者来打官司吧
我也相信广大的消费者也不会跟厂家去索赔什么,要求就是要提供个合格的能使用的产品罢了,至于稳定不稳定是需要时间来验证,但也不能还没飞就出问题吧,是吧
可以给厂家的时间去完善后续工作,但不能玩失踪,对吧
不过目前看来XA厂家还是在积极的处理目前存在的问题
大家都是有文化的人,相信会理性的去对待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相信应该不会走这么极端的途径吧
我发这个帖的目的,一方面争取自己的利益(如果不发的话,估计没人理我,臆想啊),另一方也让大家见证Xa的厂家还是在努力解决问题的,给广大xa的国内客户一个定心丸,觉得是有 ...

 严重同意你的观点!给点压力是必须滴,别压垮了就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严重同意你的观点!给点压力是必须滴,别压垮了就行。哈哈

这个不是压力呵,作为对产品的升级以解决使用中的问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方法了

网友:
同意,不要當作是優待,這是很久已前必須要做的!
很可惜,現在還未做到!

网友:
出过类似的问题,拔了GPS就正常,lz是什么都没接就出现这个问题,慰问吧。

网友:
你这还行了,我那东西直接抛了不要了,上wkm和玉兔了

网友:
还没玉兔好,这xa控能飞起来就是个bug,不能忍,索赔都不为过,配件摔了一千多

网友G:
想不到XA对用户是这样的 厂家要提供个“合格的能使用的产品”这问题我早在12月份就明白的提出了。XA不认真的检查产品性能问题出在那里?搞什么专业的P,什么扩大市场的RE等等,到现在是应该反醒一下这条路走的通吗?还是刻苦钻研技术后等有本事了。。。再搞所谓的专业产品吧。不要再听那些所谓的专家那些什么花言花语搞的自己方向都没了,忠告先把现在的产品性能不稳定的问题赶快想法解决是第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不到XA对用户是这样的 厂家要提供个“合格的能使用的产品”这问题我早在12月份就明白的提出了。XA不认真的检查产品性能问题出在那里?搞什么专业的P,什么扩大市场的RE等等,到现在是应该反醒一下这条路走的 ...

您老真的是精力旺盛啊

网友B:
楼主,我的同样问题解决了,说出来希望对你有帮助。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震动造成的。我是六轴,换了机架震动很大,于是有了楼主的现象。一直从桨上找原因,然后买了APC桨,震动依旧。于是就想怕是电机的问题,但买六支电机可是不小的费用。于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把桨和电放到其他机架上试时没了那么大震动,于是我觉得是机架结构有问题造成的放大了震动。经排查,原来是电机座与机臂设计不合理造成放大了电机本来不算严重的震动。于是抛弃电机座直接把电机上在机臂上,震动就不严重了。而随之带来的,就是机机再没有了那种突然乱窜抽筋的现象了。
我排查的方法就是单独只给一支电机通电(其他拨电调),然后给油(注意安全),油门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多次反慢慢试,找到震动的电机的油门状况(我的通常在60%到80%左右会有很大震动)及震动的电机。这个方泽希望能帮到楼主和其他抽筋的JJ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同样问题解决了,说出来希望对你有帮助。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震动造成的。我是六轴,换了机架震动很大,于是有了楼主的现象。一直从桨上找原因,然后买了APC桨,震动依旧。于是就想怕是电机的问题,但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同样问题解决了,说出来希望对你有帮助。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震动造成的。我是六轴,换了机架震动很大,于是有了楼主的现象。一直从桨上找原因,然后买了APC桨,震动依旧。于是就想怕是电机的问题,但买 ...

给个图看看你的电机固定方式

网友:
图来了,之前的没有照,就是图一的电机座,图二是因为没有合适长度的螺丝,所以用长螺丝上好又用母反向拧就锁紧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同样问题解决了,说出来希望对你有帮助。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震动造成的。我是六轴,换了机架震动很大,于是有了楼主的现象。一直从桨上找原因,然后买了APC桨,震动依旧。于是就想怕是电机的问题,但买 ...

谢谢您的热心,但是我的帖估计你没有看完
现在撇开震动不震动不说
现在理论上,就是ahrs的什么曲线已经证实存在问题了,就是要校准的那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但是我的帖估计你没有看完
现在撇开震动不震动不说
现在理论上,就是ahrs的什么曲线已经证实存在问题了,就是要校准的那项

嗯,这个确实存在,我的更神奇,校准后会控飘,即俯仰杆量会前后跑,校控后过一两天就跑了。但那种抽筋的现象确实要从震动上解决的。

网友:
隔壁玉兔的GPS出来后出现一些炸机的,部分原因是用户设置造成的,但是玉兔马上做出了回应,是否赔偿炸机损失就不知道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