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门行程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3-04):
4轴的电调油门行程,是分开还是接好飞控后,并联一起设置?

网友:
我是单独设置的

楼主:
哪请问,单独调,是接上飞控后,还是只接接受机?

网友:
不用接飞控。

网友A:
每一个电调分别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做油门行程校准后,再按顺序插回飞控输出口上

网友(2012-09-07):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电调分别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做油门行程校准后,再按顺序插回飞控输出口上

我也是这样设置的,不知道,单独接收器和接飞控的油门舵量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