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连接伺服电机连法,电路图

楼主(2012-03-04):
有MACH3并口类的连接伺服电机的控制器连法,见附图

网友:
看你伺服接受脉冲方式;有的伺服可以接单脉冲带方向,有的只能用差分信号有的只能接受总线或串行通信

网友:
怎样才能看清楚图?

网友:
没看到编码器的信号,这样接不是闭环工作。

楼主:
编码器接在伺服驱动上

网友(2013-07-30):
本人才疏学浅,这个***应该工作在半闭环状态,应该不是全闭环

网友:
学习,本人也在研究接线

网友(2014-01-11):
不错,收下,只不过要说明一下是用的什么型号的、厂家的驱动

网友A:
和步进电机一样的接法~伺服动作旋转脉冲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