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通电后没反应,请教。

楼主(2012-03-04):
我把6200当普通接收机接线,已对频,但是按图接上电后接收和3gx模块都不亮灯,请指教。

网友:
电源
接对了么?

网友:
电调信号线应该接在接收机上吧?不懂3gx

网友:
接续是对的

3GX烧了吧...

网友A:
很简单,少连了一条接收机供电线,可以把红白黑三芯线的白色线去掉,彩虹线的任意一条并入白线位置后,插入接收机,另一头插在3GX BATT或BIND/SBUS口,即可让接收机得到供电并启动3GX自检

连接和设置可参考俺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7%A7%BA%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少连了一条接收机供电线,可以把红白黑三芯线的白色线去掉,彩虹线的任意一条并入白线位置后,插入接收机,另一头插在3GX BATT或BIND/SBUS口,即可让接收机得到供电并启动3GX自检

连接和设 ...
一针见血

楼主:
当时只用卫星接收都不行,怀疑是卫星的问题,后来换了个原装的jr 101,立马就好了,悲催的淘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