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会偶尔快速自旋最后还是炸机了。。。

楼主(2012-03-04):
今早飞450不知何故,经常偶尔会快速自旋几秒钟,反向打舵也不能阻止,几秒钟后又回复正常,就这样成功起飞3个起落,但到第四个起落时一离地飞起来就的快速自旋个不停导致最终炸机,到底是什么东西有故障啊? 有人说我没锁尾,可以往几天我都是这样没锁尾的,那时为何不会偶尔快速自旋?由此可见应该不是锁尾导致的!到底问题出在那里?
我台450因为是炸过机又没修好所以是以超低价购入的,我是新手又囊中羞涩不想一开始就花那么多钱,目的是用廉价的450来熟悉一下结构,简单飞行,允许轻度炸机,等练好手感和技巧后再买台亚拓的进一步练习!

这机的配置是:FHTD450,RM6012陀螺仪,MD922数码锁尾舵机,辉盛14G金属齿斜盘舵机,好盈天行者40A电调,TOPSTAR AE2815HL KV3450电机

网友:
有故障不查明还敢飞 炸了很正常

网友:
这是经常性突然不锁尾啊,这种故障你也敢飞?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
明知有故障未排除坚持飞  佩服佩服

网友:
先检查尾推是否顺畅,有没有卡住的地方,然后检查皮带有没有松,对转齿轮有没有松,抓住大桨稍用点力转尾桨,应该转不动才对。
机械没有问题就更换设备测试了,先换尾舵机,再换陀螺仪。

网友:
问题出在锁尾上,LS的几位说得对,应该先排除故障然后上天,不然炸鸡是时间问题

网友:
 查尾舵机是否稳定工作,尾传动部分是否畅顺。

网友:
尾 舵机 工作 不正常。  。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机械方面的问题。  建议LZ 换个好尾舵机,。

网友:
通常是锁尾舵机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皮带吧!

网友:
大進步了

网友:
JJ有问题就要找出来- -哪有 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