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两刃三刃四刃六刃铣刀除了刃数量不同差别在那里?

楼主(2012-03-04):
请问各位大侠:两刃三刃四刃六刃铣刀除了刃数量不同差别在那里?
雕刻机做好了想买几把铣刀,卖家问我需要几刃的刀呵呵我都不知道用多少刃的,以后无非是加工点木头铝合金铜等,当然了还想加工钢铁!请明白人多指教,先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解答!

网友:
我只知道两刃排屑容易,这是卖刀的对我说的,其他不知。

网友:
铝,亚克力等容易粘刀就选刃少的,容易排屑.刃多比刃少切铣时冲击力较小平衡度也好吧

网友A:
刃越多,同一时间内参于切削的就越多,这样每个刃负担的切削量就越少。
所以当选择的速度和进给量相同时,刃越多,切削越平稳;刃越少,则排屑越顺利,排屑槽能做的越大。
因此选择刀具时,对于软材料,选择刃较少的刀具;较硬的材料,则选择刃较多的刀具。
虽然是这么说,不过也是有个限度的,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选择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刃越多,同一时间内参于切削的就越多,这样每个刃负担的切削量就越少。
所以当选择的速度和进给量相同时,刃越多,切削越平稳;刃越少,则排屑越顺利,排屑槽能做的越大。
因此选择刀具时,对于软材料,选择刃较少 ...

请问下速度该如何选择?我想买几把钨钢铣刀加工自己的铝合金电控箱

网友B:
我只听说两刃是键槽刀,多刃的是面铣效率高,也不知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听说两刃是键槽刀,多刃的是面铣效率高,也不知对不

我见过的环球卡盘盘体卡爪槽是四刃的,商标口加工是两刃的!具体原因我不懂所以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听说两刃是键槽刀,多刃的是面铣效率高,也不知对不

大家好好混啊!刚才发帖子竟然连接到搜狐搜索引擎上去了,可见我们的论坛发展前景了,我们再过几年也属于小股东的

网友:
我加一条  呵呵

两刃 的可以轴向进给(像钻头那样) 多刃的不行

楼主:
恩!我也这样认为啊,以前啃铝合金的雕刻机用的附件厂的四刃铣刀加工工作台一个回合刀炖了,却听到二胡的声音了

楼主:
环球卡盘的商标槽确实是你说的轴向进给的,也是两刃的

楼主:
前几年我用过的铣刀四刃的铣刀还在,刀头确实不能轴向进给,都已经钝了,不过不会磨,也没有工具磨

网友A:
多刃立铣刀不能轴向进给的是因为中心位置没有刀刃,进给到一定程度时就被刀具中心顶住了,所以无法正常切削,可以采用磨削出端刃的方法来改变这一现象。

网友:
切削速度和进给量不好选择,要根据机床整体刚性、刀具、材料来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
本人根据使用2刃刀和4刃刀的经验,同意上面各楼层的看法。   刀刃越少,越易排屑,但铣削震动大。 刀刃越多,震动小,但排泄会稍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刃立铣刀不能轴向进给的是因为中心位置没有刀刃,进给到一定程度时就被刀具中心顶住了,所以无法正常切削,可以采用磨削出端刃的方法来改变这一现象。
两刃的铣刀带横刃,,可以钻入(当钻头用)振动大易磨损崩刃,,,,,,,,,,三人刃的分为有横刃的,可以钻入,,,,,和没横刃的中间是中心孔,,,不可以钻入,,,,,,,,,四刃的据说稳定性差,,多刃的切削效率高震动磨损小.............只知道这些,,,,,,,,请高手补充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知道暂时还没玩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刃立铣刀不能轴向进给的是因为中心位置没有刀刃,进给到一定程度时就被刀具中心顶住了,所以无法正常切削,可以采用磨削出端刃的方法来改变这一现象。

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