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忙看 好盈铂金60a 这么设置对不对】

楼主(2012-03-04):
1. 刹车 -Soft----------------------------- 关闭!
2. 电池类型-LiPo------------------------锂电!
3. 低压保护方式 -------------------------软切断!
4. 低压保护阈值--------------------------中!
5. 启动模式 -Very Soft------------------超柔和!

  6. 进角 ------------------------------------7.5度/11.25度/15.00度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啊。。。。)

  7. 定速模式 Governor-high------------关闭或者低高速定速!
(我不3d 所以关了)

   8. 马达类型 ------------------------------普通马达
   9. PWM 频率 ----------------------------12KHZ-8khz (
这个啥意思? 选哪个?)

   10.内置BEC 电压 -----------------------5.25V或者6V(这个也不太明白,是直电调的输出电压吗??我用的3个kst115mg 一个扶他爹9257  3500kv电机 3s锂电  该如何选择???)

   11.负载适应 -----------------------------普通负载或者自动适应(这个选哪个??)
   12.锂电节数------------------------------手动设置更改锂电节数
(这个一共6个选项 1是自动?2是2s?3是3s?------6s???)

还请高人指点一下 呵呵

网友:
进角7.5度即可(中进角),PWM默认8KHz即可,BEC电压建议6V(给接收、舵机、陀螺供电的电压),自动适应负载,自动识别锂电节数,好盈电调无需特别设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千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