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除不尽,请教怎么设置维宏脉冲当量

楼主(2012-03-04):
如题(
维宏卡
)
同步轮减速,大轮56,小轮18,无论怎么细分都除不尽
例如5细分,螺距5,=0.001607142857.......
如8细分,=0.001004464286.......
这个事情很麻烦,同步轮看直径买的,已装好了

楼主:
是啊,最后的办法,半天白干

网友A:
螺距=105MM,我机器没开动,还没用过MACH3,你试试

网友A:
呵呵 晕了,你自己算吧 88

网友A:
最后决定,设63可以除尽,楼主莫怪,确实是雾里看花

楼主:
我不要输入螺距啊,维宏只有?毫米/脉冲
楼上说的是mach吗?

网友A:
63 ,我就会乘法,你自己除,原则上没有除不尽

楼主:
63是细分还是螺距?我愚钝啊,没法弄啦

网友A:
设定电子齿轮比,你查下维宏PDF

楼主:
查了,我是步进电机,没有电子齿轮比,只有有限选择的细分

网友A:
真的很抱歉,老想着自己编程的话,脉冲当量设置这块会写成:脉冲数/mm数值,比如,133333/1023mm ,人机界面显示值可以浮点运算四舍五入,运动插补就用长整形,除此还有别的思路吗?维宏是老产品了,按说不该逼用户算除法

楼主:
这个除不尽忽略,存在一个计量基本误差。我原以为会累计误差,仔细想不会的,相当于丝杆导程的误差。

网友B:
标题
工业机床的步进当量也极少是整数

网友:
最好是整数,如:0.005,0.01,0.0025之类的,否则会有误差。并且不能大于0.01mm/脉冲,这样控制精度高一点。
你可以把它设置为一个0.00324.......的,然后1mm1mm的走,看看走了100步后的电脑显示的数据是多少?误差很大的。

楼主:
试试看,再汇报,XY好了(Y有这个问题),Z轴明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