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电脑是新的没有25针接口用25针转接口有用吗

楼主(2012-03-04):
机加架快好了在研究软件但电脑上没有25针接口用转接口行吗?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大板的话,,主板上会有25针的插口,,,买个打印口延长线就行了

我的主板就是没打印机口,,6块钱买了个延长线,PCI挡板样式的,,,,一切正常。。

网友:
有的,我的电脑也是,没有25针的买了个PCI并口卡,至于没有,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至少知道买的是25的插头,没25针的插口是插不进去

楼主:
晚上回家看看有没有插口呢

楼主:
做个机器真烦

楼主:
是这种吗

网友:
是这种。。。

不过买之前要确认下主板上是否有25针

就是25根针,分成2列立起来的。。。

一般的大板都会有。。

网友:
也可以用PCI卡转并口

网友:
PCI卡转并口兼容性很差,那种接口线挡板很好,只不过要注意,接主板的那头有两种的,一种大的一种小的密的,很多小主板也都带的有得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指点已买了接口回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