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你们的OSD能不能改成这样的啊?

楼主(2012-03-04):
偶只看得明白这个啊!不需要这么复杂啊!那个右下角的G加速度显示改成电量显示就好了,谢谢!拜托!
导航点显示可以不要嘛,飞机那个W图标必须要哦,操作点要有。。。攻角指示也可以不要,右下角那些关于导航点的信息都可以不要的哈。。。
敬请忽略第二张图,我看做出不来,别费那个事。。。

网友A:
最近很有时间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很有时间啊?哈哈!
我准备写意淫小说了,敬请期待

网友B:
这个用MAX7456没法做。为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用26个字母在一张很小的纸上描绘出图形。
这芯片视频界面上只有30×16个位置可以放字符,字符可以选择255个中的一个。
而其他OSD芯片更是功能薄弱。

网友:
支持专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MAX7456没法做。为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用26个字母在一张很小的纸上描绘出图形。
这芯片视频界面上只有30×16个位置可以放字符,字符可以选择255个中的一个。
而其他OSD芯片更是功能薄弱。
换个高分的片子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高分的片子嘛

木有,要有的话,还有那么多OSD都使用MAX7456吗?那就是矮子里面的高个啊。
除了老鹰树能自己实现OSD,几乎其他所有OSD都用7456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偶只看得明白这个啊!不需要这么复杂啊!那个右下角的G加速度显示改成电量显示就好了,谢谢!拜托!
导航点显示可以不要嘛,飞机那个W图标必须要哦,操作点要有。。。攻角指示也可以不要,右下角那些关于导航点的信 ...

打飞机打多了 ,今天你锁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飞机打多了 ,今天你锁定了吗?
锁个屁哦,现在上去一看,绝大部分人多一点的服务器都设了密码。你说这本来玩的人就不多,还都设上密码让串门的也玩不成,现在都不咋上去了,慢慢的就没有兴趣了。

网友:
只有上因特尔处理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