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与风神50的设置

楼主(2012-03-04):
控是天地飞7,用在450上没问题,现在我想用在风神50上,发现不管怎么调也出不来应有的斜盘动作,就是不能跟450一样。要么是升降反了,要么是螺距全反了。后来对比450与风神50,不难看出两者升降舵位置刚好相反,一后一前,那么各位高人知道怎么搞才能让同一控适用450与风神50?

楼主:
就是说控用天地飞7,怎么设置适合风神50

网友:
斜盘混控,升降数值变反向

网友A:
标题

首先看接线有没有错,中间球头对应的舵机接2通道,其余两个接1.6随意接,接好后先推油门看哪个舵机往下拉就把它设置反向,最位打十字盘前后左右方向,反的就调十字盘升降,副翼参数±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接线有没有错,中间球头对应的舵机接2通道,其余两个接1.6随意接,接好后先推油门看哪个舵机往下拉就把它设置反向,最位打十字盘前后左右方向,反的就调十字盘升降,副翼参数±对调。

在推油门时十字盘的3个舵机一齐向上升,左右副翼也正常,但此时升降舵相反,如果将升降舵调反,那么推油门时,升降舵的舵机向下拉十字盘,显然不合理。头都大了。

网友B:
混控 你用的是3舵机 120度     里面升降60 改为-60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推油门时三舵机一致,左右,前后调十字盘参数是不会影响油门(集体螺矩的),左右前后你不要单独调1.2.6正反反方向喔,是调十字盘那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 你用的是3舵机 120度     里面升降60 改为-60 ``

谢谢了,果然是这样!折腾老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虽然还不是太明白为什么是要改成-60度!!!

网友:
 模型这东西还得有耐心啊!

网友(2012-04-12):
玩模型的乐趣在于不断的遇到问题而解决问题,最好是独立思考反复揣摩进而柳暗花明,那才是最大的乐趣。

网友:
大大地学习啊!

网友:
新手 这样的简单问题有时候就是搞不明白,其实很简单 呵呵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多看原理多查资料多动脑子多实践吧。

网友:
中文控还是好啊,想当年我搞了半个月

网友(2012-08-10):
新人潜水学习:loveliness:

网友D:
要求JR FTB出中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