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重新拍了次亮多了~菜鸟喷的象式~桌上玩

楼主(2012-03-04):
我是不会调色的·····所以漆基本是拿来就喷,喷到轮子没稀释剂了····无所谓了,有米了再买声组控~~用的是HL的控~~虎贲的这个象轮子避震的第二级弹簧套上去很紧没空间,所以基本没弹性,我用HL的弹簧改装换上还不错,车的最后一组负重轮的第一级避震也换上HL的弹簧~~在桌子上玩玩KV2客串(KV2炮管头可以无视,重新打磨过还没喷)随便看吧~~本来还看得清履带感觉发到优酷画面又暗了些

网友:
坐个沙发,喷的不错

网友:
两级波箱~~速度估计和蚂蚁有一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真车一样,你懂的

网友:
防尘罩做的很漂亮

网友:
LZ可以在坦克世界里也发一帖,肯定很热。

网友:
防尘罩做的很不错,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的确是

网友:
这个得花多少米啊 !

网友:
这两个车都是我很喜欢的车KV2买不起,费迪南没有金属履带,所以这两个都木有。。。。。。
费迪南的齿轮箱车主给改了??

网友:
也是一个超级坦克发烧友

网友:
动作细腻如真车。赞!

楼主:
回复 网友C:

KV2是分解KV1上面零件自己用铝板做的炮塔+HL的车身很便宜 ,象的波箱改装是在不破坏原有波箱功能的情况下改的,以后不爽还可以把电机装回原位去~~~金属履带会出的吧不过肯定很贵

网友:
漂亮~~厉害~~厕所头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KV2是分解KV1上面零件自己用铝板做的炮塔+HL的车身很便宜 ,象的波箱改装是在不破坏原有波箱功能的情况下改的,以后不爽还可以把电机装回原位去~~~金属履带会出的吧不过肯定很贵

KV2想起来了,兄弟好手艺呀!!
费迪南有了金属履带看看价格不是太离谱的话,把费迪南弄了 ,很喜欢费迪南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开始还没注意,象式有多了二级塑料齿轮,扭力大如牛啊

网友:
弄得好!没有喷笔的菜鸟表示压力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买个乌龟泵+一般的喷笔~~也不贵,反正是我菜鸟自己随便喷,技术不过关但是很有满足感

网友E:
回复 楼主:

提个意见,炮口应该用消光黑,这样更真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个意见,炮口应该用消光黑,这样更真实些
那直接喷一层郡氏消光剂即可~~实际上如果真的讲究这里应该用粉彩的

网友:
车速很不错!和真车差不多!KV2爬坡时中间2对负重轮没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我也觉得亮了点~~~下次买漆了再搞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就是HL~~KV车的毛病,负重轮我改过加大向下伸的幅度,一旦加大后倒车过障碍时卡住然后车身突然弹起落下,后面又改了回去,弹簧避震还是有缺 陷的~~还是扭杆爽

网友:
东西不错,但一眼就发现野外性能不行,不能在外边跑,只能在家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