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CLIK-V3 KT 中心点在什么位置 汗

楼主(2012-03-04):
究竟在哪里啊······································????????????????
竟然没人知道 没人飞过?????????????????????????

网友A:
一般在机翼30-40%左右,你飞一下不就知道,宁可头重不可头轻就是了
这飞机涂装蛮漂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靠在那个位置就好了 别说百分比···谢谢············不懂··

网友:
很简单,哥我来回答你的问题,请仔细听.
首先量出翅膀的宽度,然后除以3=重心位置,比如翅膀宽度是10CM,10除3=3.3重心就在翅膀前面数起3.3CM就是重心.
希望我这样回答能帮助你

网友B:
就是你副翼舵机靠后一点

网友C:
座仓上的白带那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又精确了

网友D:
这个机就在机翼两头的尖角位置,我也有这个机,不过我是EP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