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七控于King3的设定

楼主(2012-03-04):
本人想将天七控接到
King3
上,但现在遇上一些问题,希望老鸟能帮助
!
本人设定如下
: ch1:
副翼
, Ch2(
逆
):
升降
, Ch3(
逆
):
油门
, Ch4(
正
):
方向
, Ch5:
感度
, Ch6:
螺距
(
正
)
按以上设定后
,
所有的
舵机
运作方向正常。但一个问题,当我推高油门,所有舵机都是向下移,结果是负螺距。正常情况推高油门,所有舵机都是向上移,产生正螺距。请问怎样
才可更正
螺距
的問題
呢
?
!

楼主:
有没有老鸟能为我解决这问题呢? 打升降舵, 运动方向正确。打左右侧飞,两个舵机的运动方向都正确。但当油门增加时,三个舵臂向下移,这就不正确。怎么办? 将这设定放到我的飞越450,所有都是正确的。但在king3上就有螺距问题。求解答!!

网友A:
是mb3.0吗,如果是,只需要一只选下一种舵机设置就行,直到舵机方向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mb3.0是甚么?是否指三轴舵螺仪?我想将天七控用在esky king3上,希望有老鸟帮忙!!

网友C(2012-06-09):
这个要反设螺距曲线,比如原来是0,25,50,75,100就改成100,75,50,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