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修过ca6136车床有维修视频

楼主(2012-03-04):
我的一台6136坏了 具体故障是闷刀了  分析是离合器故障 拆开主轴箱盖后 调整离合器,正反两个方向都调过,发现效果更糟了,现在有一个结构不太明白,就是离合器正反转拔插的套筒内的钢球的作用,有知道原理图的吗,先谢过

楼主:
另外这个床子 离合器故障好像是比较普遍啊

网友:
最好上个图片,也好让论坛高手帮你分析一下故障所在。

楼主:
谢楼上帮顶,故障已经找到了现在我就是有一点结构不太明白希望坛友能指点一下啊 下面这个视频对你肯定有帮助,但是我按他的方法试了没弄好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5223705o1p2.html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5223705/Ob/1/Pt/2/sid/XMjE0MjczMTM2==.html

网友:
钢珠的作用应该是离合器锁住定位的作用吧

网友:
原来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有台床也是这个症状,先也是调了螺母紧了离合器片,过了段时间正转完全没有了调螺母也没用。后来拆了之后发现螺母太紧的弊端就是压的离合器拨叉的那几个滚珠磨成不规则形了,离合器片完全无法继续使用,轴也顶伤了一部分。后来换离合器片拆的到处都是。。。。那个螺母调整要谨慎,把轴烧了就难处理了。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 ,看来必须拆拆掉这个轴了,今天看了一下工作量非常大啊,是不是最后又换离合器总成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换了离合器片和6个钢珠,还把离合器轴拿砂纸光了一下。有几片都快没了,离合拨叉传动轴有个地方有个小顶丝很难拆。需要想方设法拆,我是用合金钻头打了个眼攻了丝拉出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今天准备下手修了,要拆开的地方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