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34上6S电池,轻推油门烧电调

楼主(2012-03-04):
SU34改6S
电池
,双60A瑞克斯电调,Y线并联,已断一根红线,双黑旋风KV4800
电机
,3S电池两个串联,刚推油门,大概5%左右,电调冒烟。
请问,是不是电调太差,还是6S电圧太高原因?

网友A:
您那个电调支持6S吗,按说60A是足够的

网友B:
黑旋风KV4800是3-4S用的,没听过6S用的。
3S时用40A电调,4S必须60A电调,就算能上6S,按此类推,超过60A。
但小油门就烧电调,未必是电流原因。

网友C:
6S上4800KV?楼主你牛逼的。。。4S就够你爽了 还6S。

网友D:
黑旋风KV4800 那电机 都敢上6S?????4S虽然我一直在飞,已经够呛了

网友E:
不说啥了,现在模友都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总以为设备有无穷无尽的功率可以压榨的。

网友F:
6S电圧太高

网友G:
电调也有分高压和低压的

网友H:
 用4S就挺好的了.电池涵道好的话可可以吊吊的

网友I:
   6S上KV4800

网友J:
6S上KV3000多电机就行了,KV4800 ,3S,4S的选择

网友K:
上6S要换KV3000的电机。KV4800电机80安的电调都不行,再说就算电调够了电机也会烧。

网友E:
6S电池用的电机,kV值不应该超过2500。

楼主:
我设的50%油门最大。这样行不?

网友L:
记住电调可并联电池不能,还是一个电机用一个电池吧

网友E:
原帖由
jumpjet
于 2012-3-6 15:37 发表
我设的50%油门最大。这样行不?
就算能行,跟你老老实实用3S电池相比,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H:
不用考虑了.6S太多了.4800的电机4S都是属于极限飞行了.6S上电就死.非要6S的话可以用蓝岱的64简装金属涵道.只有那种电机64能抗6S...都还要小心着用

网友M:
不烧才怪,高KV,高电压,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