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甲醇机 你们用什么方式启动啊

楼主(2012-03-04):
请问甲醇机 你们用什么方式启动啊

网友A:
殺花 启动器。

网友B:
标题
以前用手拨,拨到手肿。发现花200多买个启动器真靠谱。甲醇机冷启动用启动机非常省力。加完油复飞就手拨了,基本一下着,热车好起。

网友C:
新机手拨,老机就拨不着了只能用启动器。

楼主:
谢谢 明儿个上个启动器

网友D(2012-10-22):
果断起动机,曾经手拨磨断了一根铅笔一根筷子,累的差点手也断了
上了起动机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