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问题,大家来支支招。

楼主(2012-03-04):
450SPORT,GY520,老MKS8910。尾巴有回弹,可能会是哪的问题。机械部分都检查遍了

网友A:
感度?~陀螺安装? 位波虚位·

网友B:
买个CIU2连电脑,调整停止感度

网友C:
善用论坛的搜索功能,此问题小case
详见下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y520%2B%BB%D8%B5%AF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最后是把金屬尾皮帶尾齒箱組换了才解决问题的!

网友E:
选择3c模式试试?

网友F:
还是用GP780BA

网友G:
gp780/790 都比这个520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