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郎宇2216 KV810 3S最大支持到多少寸的桨?最有 ...
各位,,郎宇2216 KV810 3S最大支持到多少寸的桨?最有拉力啊?

楼主(2012-03-04):
请教大家了,,我这2216以前一直是装的GWS 3叶1060 正常飞,,打算换成1245 正反桨 不知道是否搭配合理!
求指导!!谢谢

网友A:
KV那么低,用12吋的桨应该没事
螺距小了呀

网友B:
1245不知道
飞过1145 没有问题
建议可以试试1238~

楼主:
我电调是40A 天行者 电流不是问题

网友C:
1147的桨 完全木有问题

网友D:
2216,890的我在固定翼上过1206。你这个应该不会很热。

网友E:
我的2212KV800用的1245桨,用着一直挺好

网友F:
KV650 的也可以吧,, 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