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涵道 转玩 固定翼 求电机 浆搭配

楼主(2012-03-04):
玩涵道一段时间了,太费电玩的不激情啊。固定翼30E 330 3D  翼展1米2  机长1米2左右,轻木 加蒙皮,起飞重量在800-1000G间。请问玩固定翼的老鸟们 电机我想到了一个  2820 KV900--1000。配什么浆,或者 大家帮忙推荐个电机 跟搭配的浆。

网友A:
APC 13×6.5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C 13×6.5E……
电机选哪个好呢??

网友A:
起飞重量如果在1000克以内,你手里的2820应该足够爽飞,不知道是哪个牌子的,是不是郎宇的?

网友:
4S下12*6,速度比较快
3S下13*6,适合3D慢速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如果在1000克以内,你手里的2820应该足够爽飞,不知道是哪个牌子的,是不是郎宇的?

赞同,如果起飞重量在1000G,飞固定翼3D 最少要拉力1500G,2820就够了,不过要KV1100-KV1300的,不然飞得太慢了

网友A:
不知楼上的理论有没有依据,3D机通常对速度并没有追求,而且13×6.5或者14×7的大桨转速到8000的时候速度已经比较可观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用2820 kV1100以上的电机配13寸以上桨飞3D机的,这样配对设备来说也是严重过载,烧了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上的理论有没有依据,3D机通常对速度并没有追求,而且13×6.5或者14×7的大桨转速到8000的时候速度已经比较可观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用的电机配13寸以上桨飞3D机的,这样配对设备来说也是严重过载 ...

嗯,用2820 kV1100以上飞3D用13×4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