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

楼主(2012-03-04):
大家好,本人一直用亚托750陀螺,最近收了个GY520装在600上配DS650尾舵,按照说明设置好以后感度不管怎么调尾巴都是狂抖最低10%最高90%!但是装在450上配futeba9257就没问题!不知是陀螺有问题还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GY520不适合用在大型油直上?!!请高手给支支招!收的二手陀螺,要是有问题我就退了!谢了!

网友:
标题

我的700就用的520、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700就用的520、没问题的
能告诉一下具体配置吗?还有就是我完全按照说明设置的!控是DSX7!装在600上不管感度怎么调都是狂抖不止! 而装在450上就没问题!是不是因为600震动造成的?!还有DS650是宽频舵机没错吧!

网友B:
DS650是窄频舵机,DS620才是宽频

网友:
垫个铁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本人一直用亚托750陀螺,最近收了个GY520装在600上配DS650尾舵,按照说明设置好以后感度不管怎么调尾巴都是狂抖最低10%最高90%!但是装在450上配futeba9257就没问题!不知是陀螺有问题还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 ...

和感度没太大关系,很有可能尾连杆震动变形过为严重。gy520是适用于所有模型直升机的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650是窄频舵机,DS620才是宽频
宇宙第一有窄频舵机吗

网友C:
Futaba的陀螺儀好像不兼容宇宙牌舵機。。
有不少人說GY520配DS520自檢都過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utaba的陀螺儀好像不兼容宇宙牌舵機。。
有不少人說GY520配DS520自檢都過不了。。

确实是,我就是520配520,自检通过几率很低,一种方法是通电后拔掉舵机在陀螺仪的线,再插入即可。另一种是快速拔插三次电源,有很大几率自检成功。

网友:
我的雷虎50也是用的520搭9254,好得很。难道是520用别的牌子锁尾不灵?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的回复!现在能确认的是GY520配DS650,设置的是宽频!自检正常通过!试过N次了!我用的是JR DSX7的控,陀螺感应线插在感应通道(不知是否正确!有朋友告诉我说应该插在AUX2通道)用在450上正常!以前用GP750 401也没问题!可是放在600上就不行呢?今天又去试了一下(增加了很厚的一块铁片)感觉比以前要好一点,但是还是会摆尾(偶尔会不抖)!最后把尾控制滑块拉断了 损失一付大桨 另外就是感应线如果插在AUX2以后怎么设置?还请知道的大侠出来指点迷津啊!拜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我就是520配520,自检通过几率很低,一种方法是通电后拔掉舵机在陀螺仪的线,再插入即可。另一种是快速拔插三次电源,有很大几率自检成功。
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朋友的600用的701配的650就没问题啊!另外如果确定是舵机不配的话知用9251会不会就能解决问题呢?请知道的朋友出来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650是窄频舵机,DS620才是宽频
650肯定是宽频舵机,因为我设置完以后舵机工作很正常的!据我所知亚托好像没有窄频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的陀螺儀好像不兼容宇宙牌舵機。。
有不少人說GY520配DS520自檢都過不了。。
据我所知的是亚托的陀螺虽然有窄频设置,但是用futeba的窄频舵机根本就不能用!以前用780配9256试过!不能用!

网友:
你把感度线插到AUX2上面  然后在把感度调到70%,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朋友,这两天试不了!等配件到了以后再试吧!今天已经定了,发的顺丰,估计明后天就能到了,到时候再试试看结果吧!NND又造了800多啊

网友:
我的也是 600 油机  GY520配的DS650

网友:
因为DSX7属于JR版本的控  所以感度线要插在AUX2上 我的以前也是狂抽  把感度线插在AUX2上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的,记得 感度调到70%左右

网友:
GY520配亚托的舵机有时候会自检通不过的 我的也是 第一次不行的话把尾舵机用手掰到一边 在试试 ,可能会好 ,我就是这么来的  呵呵 ,但是GY520+DS520锁尾还是蛮不错的  锁的跟棍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