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XTEREME脚架 耐压

楼主(2012-03-04):
为了耐炸换了一副Xtereme的 mCPx脚架 做了个耐压试验。弹性十足 哈哈
看视频吧

网友:
人声很有喜感

楼主:
   忽略声音

网友:
上真机来个高空摔机实验看看

网友:
又来投毒,**,,,,

炸了又要来消费这玩意了,哎

网友:
弹性很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儿可以买到?

网友B:
这种纵向的压力不现实的,之前华科尔的CP用洗衣液的罐子,信用卡什么的都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真正炸鸡的时候很少正正炸下来的,一般受力点都会只在某一边脚架的前部或者后部,只要不是草地,冲击都是很大的
楼主你试试用一边脚架的前端或者后端往桌面上砸就知道了
我是经验之谈,绝不是来砸场子的,呵呵

网友:
mpcx的顶一个

网友:
 好诡异的声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纵向的压力不现实的,之前华科尔的CP用洗衣液的罐子,信用卡什么的都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真正炸鸡的时候很少正正炸下来的,一般受力点都会只在某一边脚架的前部或者后部,只要不是草地,冲击都是很大的
楼主你试 ...

呵呵 没事 多提提意见,只是 为mcp x 多一个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儿可以买到?

淘宝 搜就有的

网友:
主要看前面砸下来最容易断的就是脚架前半部分。

网友:
声音很诡异~

网友:
不管是哪一種設計又要輕又要好師看,腳架總是容易受傷的,只能在價格、重量、耐用三者取個平衡,技術好的就用碳纖,像我技巧不到位的目前自己用亞克力作的輕又便宜,耐用就一般,反正一次性作10個也才40不到。

网友C:
耐压和耐摔可是3马是诶!原厂的也一样耐压,怎么压也不断,可是摔猛了,脚架确实不断,断两与机身连接的连接柱。。。。。。所以。。。。。耐压只是伪命题 纯个人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压和耐摔可是3马是诶!原厂的也一样耐压,怎么压也不断,可是摔猛了,脚架确实不断,断两与机身连接的连接柱。。。。。。所以。。。。。耐压只是伪命题 纯个人愚见
π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