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第一个铝孔雕出来啦

楼主(2012-03-04):
白天试过雕木头,下午琢磨了几小时的ArtCAM,晚上小心翼翼的试着雕铝,进给500,下切0.05,开机雕孔,感觉很轻松啊, 看来选铸铁架子还是明智的 。
这是机器买来后的开的第一个铝孔,高兴中,看来雕刻机的操作也没那么复杂 ,向如我一般的新手菜鸟,强烈推荐ArtCAM 。

但发现三个问题,一是很多碎屑,大伙都怎么清理啊,用吸尘器么?
二是大家都怎样对原点啊,我只是肉眼判断刀的投影在工件左下角后就把XY清零的,估计不会太准。有没有哪位加个激光管在主轴上的,我看了一下,好像没地方可加。
三就是切孔的时候留了0.05mm厚没切透,稍有点毛边,是否有人试过把电磨头装上去,用雕刻机来磨边?

呵呵,首孔告捷,继续琢磨ArtCAM,加油ing!

网友:
我也是才玩雕刻机,也用的AC感觉功能多容易上手,卡是维宏的,别的没用过,我雕铝用的0.5的下切,F值200多还可以,高了就断刀,加煤油冷却,加了油碎屑倒是少多了,因为都被油粘住了,但铣的槽子里都是不好清理,最后完工才取下来用水冲掉的

网友:
你也太温柔了, 我用的破烂铝机,  用来铣铝,  下刀 0.3MM,  跑F5000,  用的4MM的铣刀.碎屑到处飞, 我就把它们堆起来, 堆住铣刀, 再加乳化油.

网友:
恭喜首战告捷。

网友:
有点像温州通卡的机子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第一次雕铝,所以参数很保守,安全起见,慢慢再往上调。铝屑是个问题,我也不想用油,改天有空弄个吸尘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北京的机子。

网友:
大贤照几张机器的图片。俺看看,谢谢

网友:
唉。我的小雕,不行。全铝的。你们用什么3?我试过想把LED灯长上的铝板切割断都会走偏把LED整坏! 才1MM不到6MM宽的呀。晕啊。

你们用什么样的铣刀啊,具体说说,我参考一下

网友:
用集尘器效果很是不错,可以把铝屑吸走,不沾刀,同时也会是加工光洁度好一些
但是,集尘器噪音太吵人,我是走刀一段时间,手工吸尘一次,太麻烦了

网友:
恭喜楼主,能把ac的软件发个吗,到处没找到邮箱469777984@qq.com

网友:
石破天惊啊

网友:
进给500,下切0.05,开机雕孔,感觉很轻松啊, 看来选铸铁架子还是明智的
下刀 0.3MM,  跑F5000,  用的4MM的铣刀.碎屑到处飞, 我就把它们堆起来, 堆住铣刀, 再加乳化油

怎么感觉你们两个都说错数字了呢

网友C:
林大夫的机子!你用的什么样的刀进给多少,用什么策略?

网友:
切铝最好是用铝刀,一旦有点粘刀就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林大夫的机子!你用的什么样的刀进给多少,用什么策略?

我是新手,一切都是边问边试的,策略不太靠谱,你还是问问其他人吧。我用的是买机器时送的双刃螺旋直刀。进给500,下切0.05mm。

今天发现这刀切硬铝毫无问题,也不需要冷却,但是切软铝就粘刀。刚买了铝刀,等到了再用铝刀试试切软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