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嘛飞翼砍手,大飞翼无场地起降等等...都是浮云,猜猜这个能飞起来吗?

楼主(2012-03-04):
以前玩killer的飞翼搞过垂直起飞,现在整大的1.66m瑞风飞翼做FPV,更进一步,垂直起降一起解决算了,多的不说上图
有兴趣的童鞋顶起来哈,后面公布试飞结果~
先说配置和原理:
8通接收
3s2200mah*2
2216kv1100电机*2
1147正反桨*2
9g舵机*2
MWC飞控+H飞控

基本想法:
  垂直阶段由MWC控制平衡是两轴阿凡达模式变种,平飞及回航阶段由H控控制,接收出来先到H控然后到MWC,H主要负责大的方向高度和回航,具体执行由MWC分解完成.

原理:
  垂直阶段:H控在手动模式,MWC在阿凡达模式。
             两电机控制出力控制左右水平及高度
            两空气舵面控制俯仰和旋转,舵面比较大并且在桨的高速气流下方,舵效比较明显.
             达到脱控悬停的目的.
  转平飞:H控任意模式,MWC在自定义模式
             向上到一定高度及速度,推杆即可平飞,同时需要切换MWC飞行模式为自定义该模式下:
           转向由两电机差速实现,俯仰及水平由舵面实现,呵呵飞翼可以高效平稳转向了~
  平飞转垂直:
        和垂直阶段一样,只需要切割模式,即自动平衡为垂直,然后控制油门缓慢降落。。。

MWC的代码修改比较简单,比我另一个V22的飞机控制简单多了,实现没有问题。
关键在结构和空气动力上

该方式最大的好处是结构简单,转平飞转垂直很方便且符合操作习惯,2216双电机可达2.5公斤以上拉力,载重不是问题。

裸机

裸机

上设备

上设备

网友A:
我擦,。。。。这个猛    起飞时好起飞了  我看你降落咋办。、

网友:
降落手接?

网友:
吊机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这个猛    起飞时好起飞了  我看你降落咋办。、

垂直降落哈,这样对场地木要求了~

网友:
我勒个擦。。。 完全是轰炸机的配置啊。。。

网友:
垂直降落 坐看视频我才信

网友:
我相信 完全有可能。这年头啥都有可能。记得刚玩模型的时候 还没听说世界上有拿固定翼悬停的,也没听说世界上有拿直升机倒飞悬停的。
楼主抓紧摸索经验 我们也跟进

网友:
这个垂直改平飞咋个搞?

网友:
牛,垂直改直飞,只要垂直上升够速度,推杆就能直飞了。

网友B:
好想法
但是作为FPV载机的话就不合适了

网友C:
那岂不是让两个动力有转速差就可以起到垂尾的效果了!!!   飞翼也可以有尾舵了 哈哈

楼主:
好吧,有兴趣的童鞋还是蛮多的,先说配置和原理:
8通接收
3s2200mah*2
2216kv1100电机*2
1147正反桨*2
9g舵机*2
MWC飞控+H飞控

基本想法:
  垂直阶段由MWC控制平衡是两轴阿凡达模式变种,平飞及回航阶段由H控控制,接收出来先到H控然后到MWC,H主要负责大的方向高度和回航,具体执行由MWC分解完成.

原理:
  垂直阶段:H控在手动模式,MWC在阿凡达模式。
             两电机控制出力控制左右水平及高度
            两空气舵面控制俯仰和旋转,舵面比较大并且在桨的高速气流下方,舵效比较明显.
             达到脱控悬停的目的.
  转平飞:H控任意模式,MWC在自定义模式
             向上到一定高度及速度,推杆即可平飞,同时需要切换MWC飞行模式为自定义该模式下:
           转向由两电机差速实现,俯仰及水平由舵面实现,呵呵飞翼可以高效平稳转向了~
  平飞转垂直:
        和垂直阶段一样,只需要切割模式,即自动平衡为垂直,然后控制油门缓慢降落。。。

MWC的代码修改比较简单,比我另一个V22的飞机控制简单多了,实现没有问题。
关键在结构和空气动力上

该方式最大的好处是结构简单,转平飞转垂直很方便且符合操作习惯,2216双电机可达2.5公斤以上拉力,所以载重不是问题。
但是有缺点...呵呵,我先喝点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想法
但是作为FPV载机的话就不合适了

为什么不合适呢,担心载重不够?搞这个就是想用来FPV,城市边找个好场地不容易,用四轴FPV飞不远时间短,结合结合就好了哈~
引用 网友C:
那岂不是让两个动力有转速差就可以起到垂尾的效果了!!!   飞翼也可以有尾舵了 哈哈

是的,这样配平阻力小了,转弯也更平稳了~

网友: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啊!

楼主:
呵呵,上面那个图是前段时间的,试飞几次都失败了,起飞就翻倒,做了些调整还是不行,后来找到原因,是飞翼翼型导致的,该飞翼翼型上缘明显比下缘厚,螺旋桨气流流过上面直接产生升力给弄翻了~
不过还好,做前就设计了4轴的B计划,采用B计划问题已解决可以基本脱控飞了,
但还有个致命的结构问题,飞翼垂直起来后,重心太高,降落必须得很小心,要不容易翻倒...估计当年的德国人也是没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下马了.....现在在考虑C计划,还没成熟的方案,求意见哈...

楼主:
视频还没拍,请耐心等待哈~

网友:
快上视频

网友:
这个太NX,不过吊机技术要过关

网友:
用一个兔子就能搞定呢?阿凡达和飞翼模式都支持的,飞控由一个舵机控制水平......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既然这样为神马不在最前面装个大号大浆的电机,然后加装一对小的垂直方向的机翼 然后a控的吊机模式起飞和降落呢  你控制油门就可以了

楼主:
一直没时间再飞,在四轴下面加了两个支撑杆,估计不会倒了,但整体效果不好说,有机会飞了上图.
引用 网友D:
既然这样为神马不在最前面装个大号大浆的电机,然后加装一对小的垂直方向的机翼 然后a控的吊机模式起飞和降落呢  你控制油门就可以了

两个电机可以抵消反扭,可以不用垂直翼,可以在平飞时控制方向,结构简单,另外A控是神马控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