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配机求教了,先谢谢各位啦!

楼主(2012-03-04):
玩了很久的固定翼,最近在模拟器上练了三个月的直机了,最近想配台直机,亚拓太贵,银子不多,选来选去还是山寨,配完差不多要800左右,配单如下,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能否配上先练练手,谢啦,清单如下:

空机(仿亚拓V2,含一对主翼):270
头罩:35
斜盘舵机(日冠corona CS-929MG金属齿轮舵机):35*3=105
锁尾舵机(GS-D9257):60
KV3680无刷马达:65
蓝宇40A无刷电调:55
GY401陀螺仪(国产)非futaba:105
老虎 11.1V 2200MAH 30C:95

已有控:futaba 6exHP 、futaba六通R146IP接收、平衡冲,这个配置能否飞的起来,练练手,和试练下3D

网友:
练手勉强···
3D就算了吧····

楼主:
 顶下,等高手回复,看看是不是调下配置会更好点。

楼主:
 掉的太快了吧,顶上去

网友:
 。。。空机起码飞越级吧。。。再低折腾死你。。。锁尾GY650+922比你那个强多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3839&extra=page%3D2
准备出掉升级配置          价格我就不定了    自己加我QQ297224197 报价吧   合适我就出了    飞机 无炸  无修   功能正常    只飞过不超过3次 只是放的时间长了点```````````别拿我的和那写炸了N次的比

网友:
卧槽,神马空机270米?

网友:
v2还要270?都能买到sport了
头罩35。。买这么上好的头罩不配啊

网友:
怎么LZ喜欢螺母版的401,随便换个国产陀螺仪都比这个好。
新手头罩不用这么好的,买塑料头罩就好了,摔不烂。

楼主:
  好建议啊,广州的现在那里飞啊,想找个师付代下啊,我在天河,番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