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求助

楼主(2012-03-05):
先在非锁尾模式下把尾
舵机
舵臂调整到与尾杆垂直90度 通过连杆把尾滑块两边行程调到一样后 切到锁尾模式感度适中 飞机会有左自旋的情况 陀螺是国产的那种 尾舵机是MD933 不知道是我调机方法问题还是
陀螺仪
的问题 请教各位老鸟 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尾桨有一定角度的正攻角吧!左右行程一致尾桨攻角为0,所以没有抵消反扭的力矩,出现鸡尾向左自旋,不对的地方楼下指正

楼主:
在非锁尾模式下让飞机自旋 那么左右行程好像不能调到一致啊 如果切到锁尾模式 不应该会有自旋吧?

网友B:
标题
尾舵是MD922吧? 933不能做尾舵的……

网友C:
在非锁尾模式,调节连杆保证起飞基本不甩尾即可,不用太在意尾舵左右行程,实在想保证两边行程一样,就在控里调一下尾舵的百分比

楼主:
那我切到锁尾模式 感度适中 尾滑块组正常 还是会自旋 问题可能出在陀螺仪上吗

网友D:
最好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至悬停不自旋或自旋速度很小,再切至锁尾模式,调节感度。没必要非要调整尾推滑块两边行程一致,只要满舵时滑块没有顶死就行。

网友E:
应该是大浆转速不够,把悬停螺距隆到5度(70%),旋停油门加到75%,试试!

网友F:
楼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