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调整100S的稳定性???(更新,增加视频)求 ...
求助:如何调整100S的稳定性???(更新,增加视频)求助了!!!

楼主(2012-03-05):
提示:

网友A:
上图 上视频 才能解决问题 还有就是 十字盘你装的是 长的还是短的球头了····

网友B:
LZ 应该是电池电压不够,导致锁尾不稳定,有可能是电池没有冲饱,或者舵机连杆等那里负载过大,导致电池电压下降,最坏的就是电池已经挂了

网友C:
检查升级件上的连杆相位固定叉是否从中联上松脱!

网友D:
我换过一个主轴就好了,我的飞机跟你的差不多,飞起来后不用控制,自己刷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