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装机问题。。。

楼主(2012-03-05):
装第一个主轴固定座的时候,想把上面扣着的金属板拆下来打胶,结果费了好大的劲拧下来一个螺丝, 发现是上过胶的,然后打了胶给装回去了,其他3个螺丝没拆。后面装到大齿盘,尾推,尾桨夹的时候,这3个部件也是费了不小的劲没拆开,不再继续用力了,所以请问下,X7有的部件是不是出厂时已经打胶组装好了的,这3个部件我就那么直接装上去了。。。没问题吧。。。

网友A:
是上好胶的,但是单向轴承必须打开从新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上好胶的,但是单向轴承必须打开从新加油
单项轴承下面有个卡簧,不知道如何拆,所以干脆不上油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上油也差不多,我拆开看了下,原来的油还算可以,不算太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卡簧钳拆,里面有油,但是不够,最好挤满缝隙~

楼主:
那单项轴承还用不用拆开上油了。。。

网友:
恩  印度神油 伺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强烈建议从新上油~不上也能凑活飞

网友D:
今天小老虎爸和我说了一下,他说原来那个油是 防锈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得拆开上油,不上油时间长了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小老虎爸和我说了一下,他说原来那个油是 防锈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得拆开上油,不上油时间长了会出问题的

原機裝好時,也是塗上了單向潤滑油的。不是防鏽油。

网友:
  i不知道该听谁了的,反正拆开上一遍比不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