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机改的无刷,第一次搞,应该算很成功

楼主(2012-03-05):
硬盘电机,费了很大劲拆开。
用挫刀慢慢的挫掉了底盘,小了很多。
12极的定子,8片4x4x1的磁钢。
原来是四条线引出来,看不懂怎么绕的,索性拆掉,自己从饶。
用的一个变压器里拆除来的细铜丝,五条并成一条,绕18轧。
焊上香蕉头。完事。

经过测试,2s电,好盈30a。转速很快,全油门电机尖叫出很尖锐的声音。3s下,半油门,声音像吹口哨,极为尖锐。电机有点烫,手有点拿不住。不敢再往上推油。
转速未知,kv无从知晓。这电机没有轴伸出来,桨是没法上了,配什么桨也不知道。准确的说,这个电机kv很高,但不知怎么利用,请兄弟们指教。

好了,不废话,上图。

网友:
看LZ说的反正挺猛!暂且观望中!

网友:
没什么可利用价值,弄着玩还行,带桨没力的

网友:
上稳压电源,给个7V的电压,测试一下转速就知道KV值了。

看你绕的线应该还有空间的,多绕几匝KV值就小下来了。转速过高是因为你贴的磁铁太少了。

上个8040的桨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标题

我昨天拆了5个笔记本上的,难拆啊,轴承密封太好了,敲不下来,怕使劲太大搞坏了,楼主怎么拆的啊?另外你磁铁数量太少了,带8040会死的很快

网友:
这是电机不会太重了吗?

楼主:
227兄弟,线应该还能绕个几圈,kv值和扎数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还是没太明白。,多谢兄弟指教。

ca兄弟,轴承上有个金属片,用小号螺丝刀从边缘撬开,注意力度。插不进去就敲敲。
磁铁我还有一大堆,试过14块磁铁,但是转不起来,磁极应该没错。更多磁铁就没试过了。
兄弟们看看,磁铁多少块合适。做个kv低点的。
另外就是,桨,要怎么上呢。。。要是利用不起来就可惜了。呵呵。

网友:
你的定子是12线圈的,可以弄12n14p的,可能是绕线方法错了,http://bbs.mx3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52    去这里看看你的绕线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