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450PRO处女飞跳舞

楼主(2012-03-05):
2月中旬入手的新机,夜以继夜组装调试今天终于首飞(还算快吧,对450电直本人新手,但CP飞过不到20个起落,帖子认真研读了不少,凤凰也苦练了一番)。

可是鸡鸡在油门10%以下要跳舞,保持慢速推油门跳舞不到2秒,但看上去幅度不小,整个机身都抖起来了,但其他状态下则没问题。空中悬停也稳(自吹一下 )  ,锁尾不错,略向左温漂。双桨幅度很不大(因为着急试飞,没有在地面完全调好,新手的毛病嘛)。落地后完全收油,大桨没有完全停下前,又有不到2秒的跳舞。

晚上翻了一下帖子,都说是大桨没有甩直造成的。可我起飞前已经将大桨尽量扯直了,桨夹松紧度也刚好是大桨能转动的程度,没有太大的阻力啊。而且降落收油后也有跳舞的现象,那会儿桨应该是直的。会不会是双桨造成的呢?而且只有在极低速时出现那么不到2秒的时间。

我想问问大家的鸡鸡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吗?(新机,排除炸机造成的部件损伤)

不过还是要庆贺首飞未炸 (一个电,小孩儿在旁边闹,没有继续)

网友:
 主轴轴承是坏的,换一个固定好主轴轴承,不要有虚位。这是主轴轴承引起的共振,一般炸鸡后轴承坏了就这样跳舞,特点以轴承分界,两头剧烈摆动。

网友:
还有特点就是低转速发生,持续2秒到3秒,对机机损伤很大

网友A:
大浆夹有可能太紧

楼主:
回LS,俺的机机是新机啊 这就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浆夹有可能太紧

不会的,我特意注意了这个问题,当桨夹有一点点螺距角度(非水平)的时候,大桨会自己滑向低的一边,很顺的

网友:
主轴轴承看看

网友:
你换一个主轴轴承试试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楼主:
看来大家说的是对的,下午重新仔细检查了一下,左手固定住机身,右手拿着旋翼头晃一晃,果然是有晃量 FY想说爱你不容易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看来我得找家店去看看人家装好的YT,比较一下哪些地方是不应该有晃量的。

另外请教一下,我需不需要连轴承座也一起换掉?不会换轴承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FY就这德行 ···大浆的松紧要以 飞机和地面平行···大浆不会向下掉·为标准····

我旋翼头 和尾波 也有一定虚位·但不影响飞行··就OK```··我也是新手··也是自己调的JJ·但经过本地模友们的会诊··批准上天了·
··
轴承座不要换··直接把轴承扣下来不会很紧的··买几个进口NMB主轴轴承吧··比FY也贵不了多少··但精度绝对比飞越高··

网友:
换轴承很简单,用轴承或螺丝刀直接抵出来或敲出来就可以了,新轴承换上去的时候应该用东西固定下,不然很松,加点塑料纸垫上就好了,我每次换轴承都这样,一般炸了以后,主轴一弯,轴承必须换,我都换了6个轴承了,现在飞机感觉和新的手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2月中旬入手的新机,夜以继夜组装调试今天终于首飞(还算快吧,对450电直本人新手,但CP飞过不到20个起落,帖子认真研读了不少,凤凰也苦练了一番)。

可是鸡鸡在油门10%以下要跳舞,保持慢速推油门跳舞不到2秒, ...
估计是大桨不对称造成的,当大桨转速提高以后靠离心力自动平衡以后就不会出现“跳舞”现象了!还有可能就是电机启动过快,造成“跳舞”建议电调设置到柔和启动试试!主轴轴承的虚位不会有那么大影响的!

楼主:
回LS,电机我使用的是超柔和启动方式。应该是主轴轴承的问题了,因为熄火后也会跳舞的。冰人的轴承正在路上了,下次再试试NMB的(这个缩写怎么象是在骂人啊 )

网友:
大桨夹过松了,扳动桨叶要有些阻力才行

楼主:
回LS,大桨过松不会在熄火后也跳舞吧

网友:
我是来看处女的。。。

楼主:
问题仍在探索中。换主轴轴承(NMB的)了,有所改善,但还跳,只是幅度没那么大,这次看出来似乎是中联与主轴不在一条直线上。已订冰人中联,等到货安装后继续观察。看来最初的跳舞还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冰人中联还未到,新的FY中联已到,下午换上,终于不跳了,旋翼头稳稳的,看着那叫一个赏心悦目啊 还是个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悬停一个电,第二个电有点儿HOLD不住了,来了个后滚翻,到倒飞位置,不敢停留,前滚回去,可刚滚到一半,鸡鸡突然象是失去了动力,推油不反应了,眼睁睁看着鸡鸡往下掉。还好高度不高(10米左右),而且姿态极好,机身水平,左旋下落,旋翼借助惯性还在旋转,减缓了鸡鸡下落的速度,最后落到了草地上,看着撞地球的势头也不猛。

走近一看,佛主上帝一起保佑俺 鸡鸡是机身左前侧下方着地的,损失左侧起落架,机头罩安装槽,以及一条大桨,其他完好无损,庆幸啊!

可问题是3D翻到一半儿为何失去动力,然后鸡鸡带着左旋下落呢?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我用的是亚拓的12T电机斜齿和配套大齿,其他都是FY原配件

网友:
你是不是螺距大了,导致超负荷掉转速,螺距不要超过11度哦,还有3D的陀螺仪感度要调低点

楼主:
谢LS的一直关注

今天熬夜发现问题了,悲摧啊,新手没人带我想就是这样啊  问题出在电调启动模式的设置上了,高手们应该猜到了吧。

我原先设定的是超柔和启动模式,当后滚翻到倒飞位置再前滚翻回去的时候,我把油门放到最低了,这时电调自动断电,要等3秒之后才进入普通启动模式。可想而知,就这3秒,我推油门是没反应的啊,也就这3秒,旋翼借助惯性帮我把鸡鸡翻回到水平位置了,也算是幸运了。同时由于失去动力,鸡鸡左自旋下坠导致还不算严重的炸机。

原来看电调说明书的时候,曾经注意到厂家关于这一点的说明,可毕竟没有经验啊,无法将文字的含义同实际操作联系起来,看来新手的成长之路都是要不断付出代价滴

所幸损失不大,长的经验不少。可不知前面还有什么雷子等着我继续去趟啊  :funk:

网友:
楼主你正在茁壮的成长。

楼主:
望大家多多指点和帮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LS的一直关注

今天熬夜发现问题了,悲摧啊,新手没人带我想就是这样啊  问题出在电调启动模式的设置上了,高手们应该猜到了吧。

我原先设定的是超柔和启动模式,当后滚翻到倒飞位置再前滚翻回去 ...

那么我想请问你设置了IDEL模式没?3D飞行是要打开IDEL模式的的,IDEL模式有一个是油门曲线全部高于80%的,你设置了么?如果设置了,不可能重新缓启动的,你翻跟头。看你自己说是新手,应该是没设IDEL模式油门曲线……

楼主:
回LS,我用的是DEVO8S控,IDEL1模式下油门曲线是100,75,100。75应该也是够的啊。空中不切3D我哪敢翻啊。

可我分析来分析去,就只有这一个原因了。因为炸完后,我把鸡鸡固定在地面又重新试了一下,所有部件都正常

电调二次启动延迟3秒这个原因是我现在唯一能说得通的理由。我准备做个鸡鸡地面试机台,把鸡鸡牢牢固定在桌子或地面上,然后试验鸡鸡所有的飞行状态,包括IDEL模式下的各种动作,以便在地面发现潜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鸡鸡会不会散架

楼主:
莫名炸后鸡鸡再次升空,中联、横轴、主轴、尾轴、尾齿、尾桨都换过了,弃用木桨,上碳桨。一点儿都不抖了,那叫一个稳,那叫一个安静,看来亚托12T斜齿组也不是盖滴啊

由于FY450PRO原配电机KV值比较高,又换了12T斜齿,下一步就是逐步加大螺距,感受鸡鸡操控上的变化,争取调到最佳状态

网友B:
油门曲线设置成100 75 100,是不会有缓启动的3秒的,油门随便上下最大都是高速旋转,我试过的 ,你在地面3D情况下把油门推都最低看会停吗?

网友B:
说实话,你这个新手太厉害了,我一年都没3D,你就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设置成100 75 100,是不会有缓启动的3秒的,油门随便上下最大都是高速旋转,我试过的 ,你在地面3D情况下把油门推都最低看会停吗?

对啊!3D模式下油门摇杆最低位对应油门输出是100啊!那我这炸机又是为何啊?我又得继续纠结了。为了验证缓启,昨天用手拿着鸡鸡试了下,450力量太大了,没敢继续,也怕鸡鸡散架,还是哪天飞高点儿再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你这个新手太厉害了,我一年都没3D,你就3D了

让您老见笑了,所以炸了不是   但是,死也要3D滴

网友:
飞航模是种爱好,是种情节和心态,不要急功近利,你想下,如果飞了3年后,3D乱飞时那也是急流勇退时,何况你开始就3D,很快就把自己玩无趣,所以还是慢慢玩,基本功打扎实,很多飞3D的又来练悬停和航线,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楼主:
航模这癖好,估计是要被俺带到棺材里了,我死了它都死不了

正在苦练基本功,尤其是模拟器,真机只是小翻一下,其他3D还不敢

楼主:
继续更新中...

今天下午再次3D,老问题再现,后滚倒飞,再前滚,前滚途中失去动力,这次鸡鸡不再自旋,而是呈水平状态直接下落,脚架从两边根部齐齐断掉,尾管下弯。由于昨晚在垂尾底部加了块厚泡沫,尾桨没有任何损失。主轴可能有点弯,横轴晚上再查查。其他损失没有,万幸!

我就奇了怪了,前天同样的动作做了两回,也没事儿。怎么今天这个动作又出现第一次同样的故障了?!极度郁闷中

当时前滚的操纵动作是:从倒飞水平位置开始,油门下拉,俯仰杆上推,对吧?

准备换个电调试试,你们以为如何?

网友:
你说的好像没错,反正在翻的时候,机头或尾巴垂直地面时,螺距和油门回中。不然就跑远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潜水 学习

楼主:
问题还在纠结中,等新的电调到了再试。可是每次遇到这问题就炸机实在让人受不了啊

也没人能告诉我症结在哪里

网友:
先4面悬停吧

网友C:
查看下,大浆会不会太紧,再是,主轴、横轴,主轴固定座的轴承。

机身螺丝会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下,大浆会不会太紧,再是,主轴、横轴,主轴固定座的轴承。

机身螺丝会不会掉。

都一一仔细查过,在地面的时候无论低速还是高速,那转起来稳稳的,旋翼头上那个刹车盘,一点儿都不偏的,所有螺丝我每次都是要过一遍的,况且这也不应该导致空中失去动力吧

网友:
是不是你螺距没调好导致的-11 +11

楼主:
螺距,是我重点下功夫的地方,-10,+10

楼主:
这阵子,歇鸡养伤 ,前段时间飞得太紧,过两周开始重点排除3D突然失去动力这个故障。

为啥总是在从倒飞位置前翻回正飞的途中发生故障涅,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上网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说明书

不明白 求指点一二

网友(2012-04-10):
支持下老哥,继续炸鸡,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与楼主类似的疑难杂症,鸡鸡是飞越450PROV2,三轴MB,控FUTABA12Z。症状:正飞一切正常,切3D全程动力突然变小,估计只有最大油门的70%左右,推拉油门动力没有任何变化,有点像定速了一样,鸡鸡明显无力,这种情况下根本是不敢翻的。油门螺距曲线全都设置好了,查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突然想到干脆把IDEL和HOLD模式删除重新设置,结果重新设置后症状消除。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LS,我这个是有副翼的,和你的无副翼在模式的设置上不一样,不能删除IDEL和HOLD模式,顶多就是把整个模型设置都清除后重新设置。难道这样也行,等鸡鸡重新调好试试看

网友:
IDLE和HOLD模式能不能删除与有无副翼无关,只与控有关系,建议干脆把模型设置清零,重新一步步来,虽然麻烦一点,但说不定能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