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同时充两个3S?

楼主(2012-03-05):
今天新到了两个3S 25C 2200
电池
于是同时插到A6的两个3S孔上,发现原来是可以同时充电的,我之前好像看过有人发过论坛说就算是保姆也得一个一个的充,到底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一直都可以同时充两个3S啊,请大家赐教下

网友A:
单独使用A6一次最多2个3S一起充电,加了保姆后可以多个一起充电,电源安数要大才行,其实一次充2个也蛮快的。

网友B:
A6一直都可以同时对相同S数的电池同时冲,例如2组3S或三组2S或1组6S,保姆是单独对一组冲,冲完一组自动到下一组,不能同时对保姆上的8组同时冲

楼主:
谢过楼上两位大大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A6选对模式后,保姆上有4个指定端口可以同时充多块电池的,最多8组3S同时充,呵呵:loveliness:

网友E:
新版本的UNA6有串充模式,可以同时充8块3s,但最好还是同时只充2个3S好

网友F:
a6的并冲模式 局限性在电池的平衡头 线太细 不能4a以上
我现在都是用改造后的并冲版
并联电池充 这样两路 输出八a
分到4块电池 每个4a
半个小时充好4块 2200 3s电池

网友G:
楼上理解错误,保姆只是说可以同时充3S二个电池或是2S三个电池,4S-6S则是一个电池。同时充完这一个口上的电池能自动切换到下一组电池,这样循环充电

网友F:
楼上的 我没说保姆啊 我说的是那种并冲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