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不会安装,大鸟们不要笑,嘿嘿

楼主(2012-03-05):
买了个朗宇2208,5030三叶桨,可是不知道怎么把桨安装在
电机
上,那个香蕉头不知道怎么用啊,大家不要笑,我比较笨,嘿嘿

网友A:
子弹头或者桨保护器安装。电调端焊接香蕉头母头 电机焊接公头。

网友B:
香蕉头是焊接电源线用的......
多潜水去,看看别人的浆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C:
不知道怎麼說

楼主:
嘿嘿,见笑了,原来香蕉头是那几根线上的,子弹头好像有,不过那个很粗,桨的孔好小,直接把桨插到电机上可以,好像子弹头那个插不进去,嘿嘿

网友D:
别用香蕉头,直接焊上,香蕉头一脱落就悲剧了

网友B:
那就是你的浆买错了,买的时候要注意孔的直径。

楼主:
不会真的悲剧要钻孔吧

网友E:
5030配1510或者1504都要扩孔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在TB上找到比较小的子弹头,不知道合不合适,改天买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