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百分表拆卸方法,求助!

楼主(2012-03-05):
周末偶得一个二手杠杆百分表,卖家说表针松动,例如原来在0的位置,但手指敲一敲可能表针就跑到2的位置去了,我晚上打开后,只差表盘部分无法拆开,求助,哪位拆过这种表,请告知如何拆卸表盘,多谢!

楼主:
难道没人拆过吗?

网友:
针动了滴点胶水应该行吧,干吗全拆了

网友:
   等下就会~~~

楼主:
关键是怎么能往针上点胶,有层玻璃罩那! 我琢磨了一下,感觉要先拆掉玻璃罩,方能看到内部,但这个罩,应该是用胶水粘了,不好拆,能不好就把罩子搞碎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盘底下有一圈钢丝圈或者O圈,钢丝圈的话,应该边上有个缺口,用镊子从缺口处把里面钢丝圈挑开就可以拿出表盘。
楼主这个应该不是针松动,没用过国产货,我估计的。好的表,针回O很准确的,肉眼看不出有偏差。

但是一圈(表面和背面)都看过了没有看到有“缺口”,不知从何处下手呀?

楼主:
 怎么没人理???   难道大家都没有拆过这东西吗?

网友:
撬啊!注意慢点撬。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周末偶得一个二手杠杆百分表,卖家说表针松动,例如原来在0的位置,但手指敲一敲可能表针就跑到2的位置去了,我晚上打开后,只差表盘部分无法拆开,求助,哪位拆过这种表,请告知如何拆卸表盘,多谢!
9635 ...
用个平口起子直接往上撬就行了,一般杆表和三丰徳国的百分表都是这样,它是用一个o型环卡在里面,除了卡住表镜外还能防油防水,还起到阻尼作用

网友:
先用起子把表圈撬掉,注意整圈均匀的撬,再用两把一字起对称把指针起出来,这一部一定要两边用力均匀,不然指针轴就容易断,表盘下有两螺丝拧开就下来了,不过被你拆成这样,不是量修人员是装不好的,装配时还有很多要点,你时再想修好它可以联系我,意务帮你修,因为我就是修量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表类量具最忌讳胶水,千万不能胶,这种情况就一定要修了

网友:
这类表修的不想修了(我们这都买的便宜表) 按11楼同学的方法做就可以了

网友:
没拆过。。。。。买了50一块的二手表,,坏了就丢。。

网友:
不好意思,俺沒拆過國產表
tesa倒是修了數百個了
都可以發教程出來了
國產表應該差不多吧??????

外國表的表蒙是直接卡在表盤裏的
所以找小吸盤吸著
用力一拉表蒙就出來了
先用攝子取下墊圈
再用斜口鉗直接拉出表針(小心飛了)
再拿出刻度片後
就可以看到小小的游絲
用刀割斷遊絲後取出
就可以鬆開兩個螺絲將整個表盤取出

裝回時遊絲要用三秒膠固定,其他反著來就裝用去了
不過拆表盤是沒用的
還要拆到裏頭才有辦法維修
槓桿表要很有經驗才有辦法修
建議先拆幾十個帶表卡尺
再拆個幾十個百分表
等有了經驗後再來拆槓桿表會容易一點

网友:
可能是卸 表蒙 针 盘 螺丝就完全脱光了,记得不清了。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的不吝赐教 ,多谢了!晚上回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