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一点折腾(已上对比视频)

楼主(2012-03-05):
折腾了一段时间,给大家献丑一下!
朗宇KV900+1038,飞行平稳,5000MAH电池,起飞重2200G,飞行时间9:00分钟,下来3.76的样子!
再说说云台,由于我没有狗,也没有一些较好的视频录影设备,就用自己手头上那个松下ZS7来测试,感觉XA的云台如果不做减震的话,确实有点不爽!
不废话了,看图!
----------------------------------------------------------------
上个视频给大家拍砖!
XA云台直接拍,很抖。。。也怪我飞的速度太快了!
看不下去的跳过,看第二个视频吧,第二个稳定一些!

加了减震,也慢速飞行。效果仍然不满意,还是抖。。。。

电调、电源,我是用一个板子直接焊接上去,这样布线清爽多了

电调、电源,我是用一个板子直接焊接上去,这样布线清爽多了

电调的信号线不够长,用延长线延长了一点,顺便在延长线上把BEC的红色电源线剪掉

电调的信号线不够长,用延长线延长了一点,顺便在延长线上把BEC的红色电源线剪掉

网友:
照片好清晰啊!

网友:
 中山兄啊

网友:
电机电线从外侧走很容易撞断哎

网友A:
请教LZ:主控的U,X1,X2.X3 接接收机的那些通道?

网友:
 专业 相当的专业 工具真不少啊  还整洁  我以后也要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Z:主控的U,X1,X2.X3 接接收机的那些通道?

U我接AUX3的,用F/MODE的三档开关控制!
X1不是插电源管理吗?
X2/X3随便一个通道就是了,不接也行。

网友B:
中山装入了高级飞控转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山装入了高级飞控转行啦!?

没有,中毒了,有过年有米才入的,我还是喜欢电直!

网友:
XA云台这个效果相当不错了

网友C:
楼主的电调和我是一样的固定方式
穿管穿的很辛苦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调和我是一样的固定方式
穿管穿的很辛苦吧
哈哈

是超级辛苦,不过这样美观!!!

网友:
握控的姿势相当帅
加个XA飞控给云台单独增稳效果会好很多哦

网友D:
兄弟你是wkm直接控制云台增稳?   效果很好啊。

我直接用wkm控制云台,晃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是wkm直接控制云台增稳?   效果很好啊。
我直接用wkm控制云台,晃的太厉害了。。

是用wkm的云台增稳。我的也晃,飞慢点会好一点!

网友:
确实是晃

网友:
飞的不稳我可以肯定是因为:螺旋桨螺距小了,电机KV低了

网友:
还不错,没有那么糟糕,你在好好做减震,后期在软件处理一下,OK

网友:
佩服佩服,已经相当稳了,也没有果冻,我也在飞一样的配置,感觉是这套设备能发挥到的最佳效果了

网友:
抛弃了NAZA,娶了WKM

网友E:
请问电调的电源线够长?好像不够管子长吧,重新焊的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电调的电源线够长?好像不够管子长吧,重新焊的长线?

必须焊接加长的~

网友:
顶中山。越陷越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