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山坡飞无动力滑翔机,如何回收飞机?

楼主(2012-03-05):
一直搞不明白,万一飞机回不来,到山脚下去回收飞机?

另外,我看有香港的模友在海边的悬崖上飞,这个也能回收到?

网友:
飞机是人控制的,为什么不能回收呢?一定要到山角下吗?呵。

山坡飞的是上升气流,这就是动力,在你可控范围内,当然可以根据情况落到指定地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搞不明白,万一飞机回不来,到山脚下去回收飞机?

另外,我看有香港的模友在海边的悬崖上飞,这个也能回收到?

那些人都是高手,基本不会失手的。

网友:
我剛剛試飛的全新  F3F 機首航,有拍攝降落情況!!!!

网友:
當然會找迎風具有平台的地形來飛,否則即使有煞車有時候飛機速度還是很快的,別想用手去接飛機、很危險,玩斜坡還是需要一些經驗的,否則下山撿飛機也是經常會發生的事情。

网友A:
其实很好降,比想象的容易。
我是这样降落的 ,先将飞机冲高,然后飞到一侧,顺着山脊向自己飞过来。这个时候如果高度比较高 可以适当的向山后飞一点。但是不要太飞的太靠后,防止飞机进入山后的下风区。快飞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将飞机转向前,然后开刹车,适当调整刹车。控制得当的话 飞机基本上会以很慢的下降速度速度并以一个很陡的角度下降的。如果感觉飞机不能落到指定的位置,要果断收回刹车低头俯冲调整飞机再次进入降落航线。。当然这个控制得当并不是很难。我第一飞是在一个很陡的山飞的。山顶可以选择降落的宽度不足20米。第一次就降落成功。飞机没有任何损伤。感觉就像飞机在座电梯。非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好降,比想象的容易。
我是这样降落的 ,先将飞机冲高,然后飞到一侧,顺着山脊向自己飞过来。这个时候如果高度比较高 可以适当的向山后飞一点。但是不要太飞的太靠后,防止飞机进入山后的下风区。快飞到自己 ...

多多操練降落,這樣才是玩山坡滑翔機的樂趣 !!!

网友:
航线绕到背后,对着着陆点过去然后开襟翼刹车,飞机就飘下来了。。。不行了就推杆复飞

楼主:
谢谢各位大牛,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