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G 2.4G摇控模拟器

楼主(2012-03-05):
futaba 10CG 2.4G摇控器,电脑
模拟器
搜索不到摇控器,。总是连接不上,摇控器口型模拟线一放进去摇控器里,显示器LCD的右上角上多了ERR!的字符,平时开机LCD右上角是显示2。4G和10CH位置的,但是口型模拟线一放进去右上角就弹出ERR!的字幕出现,这个ERR!还不断闪烁的,这个ERR的意思--是错误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哪里设备错了?有高人指点下吗?

网友A:
把输出改成7ch,把模型改成固定翼默认?

楼主:
我也试过。不行的

网友A:
玩模拟器貌似要ppm信号,我不知道cg怎么搞pp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网友B:
模拟器的使用
同感啊,我用的futaba t6ex,也无法玩模拟器,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C:
那是你电脑软件的问题,你说的ERR是10CG连模拟器正常的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1324不会吧? 英文ERR--中文是错误意思啊!您连接电脑时也显示有ERR出现吗?

网友D(2012-06-13):
很容易,关闭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