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4和SU-35用什么控好?求助各位大虾……

楼主(2012-03-05):
航模SU-34和SU-35用什么控好?(品牌、型号)适用性强,性价比高的…买了基本不考虑再换…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A:
模型飞机和控没有直接关系。控用个几年基本还是要换的。DX8、DX7S 或者 JR的XG系列的或者 FUTABA的T8G,再就国产的DX6i、天地飞的天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网友A:
先下 载些说明书比较下,再买也行

网友B:
LS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C:
SU34用七通以下的控就别想控制那11个舵机了。说明书写7通可以控制11个舵机,我怎么弄都没弄明白怎么设置,我用的DSX9,用完9个通道才能控制11个舵机

网友D:
不建议买futaba t8fg,建议10c,t8软件针对直升机的比较全,但还不如10c的全能好。

楼主:
天9怎么样啊 我周围的人说天9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