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机MCPX的十字盘工作缺 陷!

楼主(2012-03-05):
MCPX的商家们不要揍我,我也是在YOUTUBA上面看到的视频,不过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
各位有MCPX的兄弟,可以自己像视频那样试一下就知道了!
http://www.tudou.com/v/hzCDPUHWOFg/&rpid=23055215&resourceId=23055215_04_11_99==.html
http://www.tudou.com/v/lxyszRq8oLU/&rpid=23055215&resourceId=23055215_04_05_99==.html

老外后来修改了十字盘导轨方向在后面,就搞定了。
http://www.tudou.com/v/7HkUXJez3Mk/&rpid=23055215&resourceId=23055215_04_05_99==.html

看看MH的新款机身就改成可以两个位置安装十字盘导轨了,不过十字盘也要自己修改,或者买MH的新款十字盘。

网友:
啊,方向是歪的吗

网友:
通常这不叫缺 陷。。。而叫缺憾。量产飞机总有太多需要考虑的因素,不会做得很完美。。。亚托450也有这样的问题,以前就出了很多升级件。。。对于一般模友,只要不过于吹毛求屁,这点缺憾,都不一定能感受得到

网友:
晕 这是CCPM十字盘导轨的固有缺 陷  导轨在侧面后面就会歪  导轨在后面侧面就会歪 改来改去都一样 说不定MCPX正是因为有这个“缺 陷”才好飞~~~
想象一下向右前方打舵时 后面的导轨就应该向右歪 这时候导轨就犯错了

网友A:
首先tf-4兄请放心,我不会揍你的…因为你对模友的贡献很大… 关于十字盘干涉的问题,我在大鸡上也遇过不少,但是飞起来又没什么问题…我回去看看我的爱鸡会否这样,我唯一不同的是用RKH机身,MH或RKH的十字盘…

网友:
 桨夹好闪呢!

回去烟酒一下有没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tf-4兄请放心,我不会揍你的…因为你对模友的贡献很大… 关于十字盘干涉的问题,我在大鸡上也遇过不少,但是飞起来又没什么问题…我回去看看我的爱鸡会否这样,我唯一不同的是用RKH机身,MH或RKH的十字盘… ...

MCPX的这个十字盘虽然工作时候是歪的,但是在舵机不工作的时候,十字盘比华科尔mini cp正常很多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买了华科尔mini cp的人吹嘘这个机身比genius cp机身好很多,害得我也上当购买了mini cp机身,想要更换我的genius cp零件上去。
兴高采烈的买齐零件,还没有安装完毕,就发现了十字盘摆放设计有天生的缺 陷,华科尔的设计师竟然没有留意,这样的问题产品都可以推出市场
请看下面图片,从尾管往前延伸的中轴线可以看出,十字盘的升降舵球头位置竟然天生是歪斜 ,这样的设计还能要求3D动作很精准?有mini cp的模友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mini cp吧!

网友:
 又仔细研究了下 ,确实有缺 陷。 但不是导轨的原因,是插入导轨的杆子高度不对。那根杆子应该和鱼眼轴承以及十字盘球头在同一个高度,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mini cp 我估计是太挤了,舵机都歪着放了。。。。

网友:
正准备入MCPX,看到此贴心凉了半截。。

网友:
太过细心了吧  其实好飞就行了  一点小瑕疵应该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我想这是mcp x 十字盘 结构造成的。mcp x的结构不同于450等大鸡 十字盘导轨是在升降舵上。且螺距和副翼的舵机连杆为90度弯曲。所以造成了拉升降。十字盘整体移动的问题

此次MH主体改进了十字盘导轨。以及舵机安装方式,舵机连杆改为了直的,相信这次的改进 会为mcp x 景上添花

网友:
看了圖上的新十字盤好像只是把桿子改到後面的位置,只是這樣?如果是的話我就修改GALE的機身試作一台看看

网友:
MH老款的主体 和十字盘也不用担心不兼容的问题。十字盘只需要换一颗升降的球头就可以兼容新款主体 。

而老款MH 主体 只需要换一快上轴承固定座即可改变结构

网友:
这么长时间才被发现。
不是问题的问题,继续飞吧!!

网友:
不是问题吧,还不是照样稳稳的,何况是小机,穷人飞飞足够,没米折腾!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这样看:
1、70%(甚至更多)以上的魔友感受不到这种设计缺憾带来的不便(或者说后果),即是说,30%(或者更少)不用在意这种缺憾。
2、对于有些像我这样的比较关注机械改装而不是提高操控技术的人来说,让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好事——又要花钱升级了,
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给我们揭示的这个问题

网友:
你们的MCPX好飞吗?我的很好飞哦,所以这个问题我忽略不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MCPX的这个十字盘虽然工作时候是歪的,但是在舵机不工作的时候,十字盘比华科尔mini cp正常很多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买了华科尔mini cp的人吹嘘这个机身比genius cp机身好很多,害得我也上当购买了mini cp机身 ...

你这不是213又是什么?把MINI CP拉杆装好再比划好不好呀?不RSGJ都不行。
PS,PS,PS,PS,PS,PS,PS,
我绝对不是华的托,相反,我恨死华科尔了。华的minicp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的产品,
但在我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那个连坨屎都不如的舵机,连脆弱的算不上,简直就是豆腐。
新机回来,打到熄火开关上调机,调完憋坏了一个,舵机主板坏了,这也许由于装配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显得莫名其妙了。我朋友是新手,炸鸡是常有的,但是它居然不扫齿,而是有一个舵机通电后直接歪向一边,根据经验来看,应该是VR坏了。然后飞我那架吧,通电,结果我那架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连位置都一样。
这究竟是舵机问题还是飞机那个n合一的问题呢?据我所知,要是不插上尾电机,这个位置的舵机是不工作的。
我虽不是高手,可玩电直也好几年了,这飞机在我手上除了刚回来的时候做过试验性的炸鸡(熄火中降落而已)根本没炸过。

网友:
 估计CCPM快被取代了,缺 陷这么明显

网友:
 学习了 !自己居然能通过事情看出原因出在哪里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  但是不影响飞

网友:
飞MCPX的幫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