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能设置 充满电压么

楼主(2012-03-05):
如题

网友A:
同问,能充镍锌电池吗

网友B:
坛子里有中文说明书可以下 载的,里面有介绍

楼主:
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C:
貌似可以设置一次,搜索论坛可得到答 案

网友A:
楼上一说有印象了,是听说有一种方法进入隠藏模式,可以設置一次充电电压

网友D:
选则默认的程序,B6 默认自动充到满电压,然后自动报警的。 例如我的3s lipo接上后它充到12.6V就会滴滴报警然后自动停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