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阴雨二十多天后,老*H不住了,下雨也要FPV

楼主(2012-03-05):
NND,这雨连这下了二十多天了(有图为证),好几个周末都错过了,手痒啊。。。。。。

看着模友的飞控都升级了,昨天终于憋不住了,约上沙鹰,冒着雨爽了一把 ,
外场把飞控估计也升级了,不错,航线很稳很直高度也不变
就是加了LC抗干扰组件后,有一些未知的干扰,(地面全油门测试没有干扰)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我感觉会不会是雨滴带静电下到图传天线上造成
声明:由于在下雨,镜头上都是水,180米就入云了,没什么风景好看的,主要是看下飞控数据,帮忙分析下现在存在的问题,也好日后改进
PS:(未升级固件时:手控抬头厉害,平衡模式下中油门可以平飞,全油门低头厉害)求原因,谢谢。。。。

网友A:
黄瓜兄弟真能玩 下雨天也不放过手里的机器

网友:
顶黄瓜兄,现在看不了视频,回家了看看。

网友B:
震动大了点,虽然还没有影响惯导,但最好做下防震动

网友C:
LC能不能上图?不然很难知道问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大了点,虽然还没有影响惯导,但最好做下防震动

确实哦。。。这个原装APC浆已经草降和砂石地降落50次以上了,一个浆要40多,舍不得换啊
下次一定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瓜兄弟真能玩 下雨天也不放过手里的机器

哈哈哈。。。二十多天没没飞了,憋得慌

网友D:
电机回去有没有通电甩一下,当心雨水还在里面把轴承和定子锈了

网友:
想要飞控工作正常手动下要正常平飞才行,重心正确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调整电机推力线,全油推重比太大也会产生低头这和载机设计有关

网友:
你这算什么。我们长沙从元旦节到现在,晴天不超过10天!!!TNND的蛋疼。

上周末比赛又是大雨中踢,冻得死

网友:
信号不咋地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能不能上图?不然很难知道问题的原因。

LC就是几米那买的那种
电感串联在稳压输出后,电容并联在LC后

网友:
这种天飞高点就穿云了。

网友:
LZ是昆山的? 我在上海, 今天也在雨中FPV了一把飞翼。 可惜还没上飞控和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回去有没有通电甩一下,当心雨水还在里面把轴承和定子锈了

昨天不早说

网友E:
看过视频了,很不错。不足之处就是油门大了后惯导健康值降低得厉害,一般桨的平衡好点都有50以上。
另外感觉返航拐弯有点温柔,如果动力足的话,可以把返航的最大横滚角略微调大一些,比如20度改成25度,以加快拐弯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过视频了,很不错。不足之处就是油门大了后惯导健康值降低得厉害,一般桨的平衡好点都有50以上。
另外感觉返航拐弯有点温柔,如果动力足的话,可以把返航的最大横滚角略微调大一些,比如20度改成25度,以加快拐弯 ...

谢谢指导
就是干扰问题请问剑侠有什么看法

网友F:
顶黄瓜兄。。  图传这么差的信号  你也敢飞。还下雨。。

网友:
呵呵,真是FPV人的情怀啊!南方赶上雨季真是很讨厌,不过河流湖泊众多,不妨搞搞水上FPV,还可以钓大鱼呢

网友E:
标题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就是干扰问题请问剑侠有什么看法

我也不清楚,因为故障可重现和可检测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要不只能凭经验猜测了。地面和空中有不同吗?我觉得因为空中的震动比地面大,可能有些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天线 电源 视频信号什么的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黄瓜兄。。  图传这么差的信号  你也敢飞。还下雨。。

只要返航给力,不怕

网友:
俺也想吃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清楚,因为故障可重现和可检测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要不只能凭经验猜测了。地面和空中有不同吗?我觉得因为空中的震动比地面大,可能有些地方接触不良。

我感觉会不会是雨滴带静电下到图传天线上造成的

网友:
看起来不像干扰

网友:
老黄瓜从容蛋定,不错啊!